WINCE6下自动运行程序和任务栏相关问题

楼主:
WINCE6下开机自动运行自己的应用程序,但偶尔会出现CE6的任务栏,怎么才能把任务栏给disable呢?

网友:
启动自己的程序里用了刷新?

网友:
得到任务栏句柄,然后disable或隐藏都可以的

这样的代码,eeworld中出现过多次了,查一下

网友:
小弟也学习了一下:
第一种方法: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020/16/3BA89873-CF37-414F-A316-B9E60BBB84C9.html
第二种方法:
http://topic.eeworld.net/t/20030418/10/1677172.html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402/15/2BA33772-756F-4538-BA6A-CB1E5CEA6F22.html
呵呵,我也没有试过

网友A:
不启动Explorer.exe,应该是不会看见任务栏的吧?

网友:
我以前用的很好,很强大
放在OnInitDialog()函数中
///////////隐藏任务栏
        LONG lOldWindowStyle;
        RECT rectOldTaskBarRect;
        HWND hOldhTaskBar = ::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while( hOldhTaskBar == NULL )
        {
        hOldhTaskBar = ::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Sleep( 1000 );
        }
        ::GetWindowRect( hOldhTaskBar, &rectOldTaskBarRect );
        ::SetWindowPos( hOldhTaskBar, HWND_BOTTOM, 0, 0, 0, 0, SWP_HIDEWINDOW|SWP_NOACTIVATE|SWP_NOMOVE|SWP_NOSIZE);
        lOldWindowStyle = GetWindowLong(hOldhTaskBar, GWL_STYLE);
        ::SetWindowLong( hOldhTaskBar, GWL_STYLE, lOldWindowStyle|WS_DISABLED );

网友:
代理微软产品 wince 6.0 R3版本的开发工具,技术支持,LICENCE销售
科通通信,网站:WWW.COMTECH.COM.CN
联系人何先生:136315881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启动Explorer.exe,应该是不会看见任务栏的吧?

之前曾经试过,如果没有不把 xplorer.exe build到 os中的话,无法启动任务栏

网友:
修改注册表,去掉任务栏的默认置顶(TOPMOST)属性
修改注册表,使你的程序在explorer.exe之前启动,并且让explorer.exe依赖于你的程序,在你的程序启动后调用SignalStarted 使它启动
修改你的程序使其具有TOPMOST属性,可以在explorer启动后,取消TOPMOST属性

网友:
两种方法
1.配置CE系统 ,可以去掉任务栏 ,但我发现有些问题
2.用showwidows()函数
具体网上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