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编译完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0-03-17):
WINCE 编译完出现的错误
makeimg: FATAL ERROR: Cannot open D:\WINCE500\PBWorkspaces\S3C2440a_demo\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postproc\platform.bib
makeimg: FATAL ERROR: Cannot open D:\WINCE500\PBWorkspaces\S3C2440a_demo\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postproc\platform.bib
BLDDEMO: FEILING_2440_NEW_USER_1 build complete.
FEILING_2440_NEW_USER_1 - 2 error(s), 1 warning(s)
这错误是由什么引起的
warning
error

网友A:
执行一次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后再执行make run time image吧
这个错误是因为你的工程目录里边没有platform.bib文件,BSP中会有这个文件的,应该是你sysgen的时候没有选择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after build

网友B:
执行一次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后再执行make run time image吧
这个错误是因为你的工程目录里边没有platform.bib文件,BSP中会有这个文件的,应该是你sysgen的时候没有选择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after build
按照以上方法还是makeimg: FATAL ERROR: Cannot open D:\WINCE500\PBWorkspaces\S3C2440a_demo\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postproc\platform.bib
makeimg: FATAL ERROR: Cannot open D:\WINCE500\PBWorkspaces\S3C2440a_demo\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postproc\platform.bib

网友C:
手动复制一下,通常路径中是不会有
postproc\
这一段的

网友D:
错误就如Veabol所说
手动复制试试

网友E:
再不行就sys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