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2410制板,要注意哪些?有人做过没有?

楼主:
arm9-2410制板,要注意哪些?有人做过没有?

网友:
2410的速度低,制板不需要费太大的事,
如果你作过布板,这件事你肯定也可以搞定.
需要注意的是:数据线、地址线尽量等长、尽量短;但也不需要过于苛刻,因为它的频率低。

2410很容易做成功的

网友:
真的吗?是要做4层板吗?加内电层还是走线层呢》?

网友:
4层?越多越容易成功,因为板层越多,干扰越容易隔离。
至于怎么走,实际上,这并没有死规定,真正的规定是:“达到要求的电气性能”。在这方面关键是相互干扰的问题,2410频率低,又是PLCC封装,所以可以随便,相信你肯定会成功的!

一般地,内层走电源和地,即电源第二层,地第三层。当然不这样也可以。
你可看一下2410的布线要求的DATASHEET(我做2440有这个文件,大概2410也有吧)

网友:
如果还不放心,你先布吧,中间可以把文件发给我,我给你看看。(我现在只用PADS,PROTEL我过去用过,忘了,但可以转换的)

网友:
  LS,我倒,2410哪来的PLCC封装,是BGA!

网友:
哈哈,是我的错误.

我朋友有一块开发板,是S3C24??,是QFP封装(以上误写为PLCC),当时我看到那个CPU我还说,怎么这么大的封装啊!

刚才才看2410的,是BGA,

网友:
正准备做。。。。。。

网友:
4层?越多越容易成功,因为板层越多,干扰越容易隔离。
至于怎么走,实际上,这并没有死规定,真正的规定是:“达到要求的电气性能”。在这方面关键是相互干扰的问题,2410频率低,又是PLCC封装,所以可以随便,相信你肯定会成功的!

一般地,内层走电源和地,即电源第二层,地第三层。当然不这样也可以。
你可看一下2410的布线要求的DATASHEET(我做2440有这个文件,大概2410也有吧)

2410有200M 这也算频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