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大于32M的NK下不进去系统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2450,BSP包config.bib文件里定义了,ROMSIZE = 02000000,即最大nk.bin只能到32M。如果我加一堆组件的话,比如说用中文的系统之类的,nk.bin会超过32M,这样就下不进去系统了。
我修改了WINCE500\PLATFORM\SMDK2450\Files\config.bib文件的几个地方:
NK      80200000  01E00000  RAMIMAGE              改成:NK      80200000  02800000  RAMIMAGE
RAM     82000000  02000000  RAM                         RAM     82A00000  01600000  RAM
ROMSIZE = 02000000                                           ROMSIZE = 02800000
还有WINCE500\PLATFORM\SMDK2450\Src\Bootloader\Eboot.Whimory\loader.h文件的几个地方:
#define ROM_RAMIMAGE_START          0x80000000    改成:#define ROM_RAMIMAGE_START          0x80000000
#define ROM_RAMIMAGE_SIZE           0x02000000          #define ROM_RAMIMAGE_SIZE           0x02800000
结果还是不行,我的34M的nk.bin下不进去,谁知道还要修改哪些地方???!!!知道的大哥大姐告诉下!谢谢!

网友:
下不进去的时候打印信息是什么?
估计是在EBOOT阶段调用OEMVerifyMemory函数的时候判断你的大于32文件是Don't support raw image,2450的默认ROM_RAMIMAGE_SIZE是32M,你把它改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还不行的话,建议LZ去掉一些非必须选项,先尝试32M以内看看能不能正常烧写进去。前提要备份下,以防万一!

网友:
32M以内都可以下进去。我选的都是必须要加的,结果超了32M了,download的时候,数据条就卡在一半了,下不进去。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知道的教一下~ 谢谢啦~

网友:
DNW显示到一半就卡住了?DNW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限制,还是要看看卡在那的时候EBOOT有什么打印信息,这点很重要。

网友A:
定制的时候有个允许NK大于32M选项把它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制的时候有个允许NK大于32M选项把它选上

在哪?你说的是PB里还是哪?我没找到···能说得详细些吗?

网友:
PlatForm ->Setting->Building Option!  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制的时候有个允许NK大于32M选项把它选上

在哪?你说的是PB里还是哪?我没找到···能说得详细些吗?

这个你没选?

网友:
IMGRAM64=1

网友:
找到了 除了config.bib和loader.h,还要修改别的文件吗?

网友:
以前弄过。
写了blog总结
http://www.cnblogs.com/feishanm/archive/2009/08/04/153828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弄过。
写了blog总结
http://www.cnblogs.com/feishanm/archive/2009/08/04/1538284.html

我就是这样弄的  还是不ok 有人说要改usb.c 该怎么改呀!!!

网友D:
去掉一些选项,再编译,有些肯定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一些选项,再编译,有些肯定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大哥 你没说到点上 若是没用的组件 我加它干嘛~~~

网友:
估计除了组件还有很多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