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芯片上的黑胶有什么用

楼主:
想自己做个系统,于是今天把我的电子词典拆了,发现有两个芯片被看上去好像黑色膏药的胶封住了,其中一个正是CPU。请问那块黑色膏药是什么啊,我搜索过了,不是那种四四方方的黑胶贴片。然后,怎么去掉那个呢,我想知道这个词典的CPU,不知道CPU根本做不了开发。

万分感谢。

PS:我的电路水平很菜。

网友:
是邦定封装
就是直接把晶元焊做到电路板上的封装方式

黑胶主要起防潮、防尘、防腐的作用

网友A:
谢LS,不是邦定封装,而是在封装上再弄个膏药状的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LS,不是邦定封装,而是在封装上再弄个膏药状的黑胶。

不让你看,哈哈哈

不让你摸,哈哈哈

不让你偷着自己换,哈哈哈

还能有什么作用呢,大概就是这些吧

网友:
IC邦定后,用的胶是环氧环氧树脂,在上面点一下,盖住了IC。如果上面还有胶的话,那个胶应该是硅胶了。用其它胶一般不会的。

网友:
那有什么办法把黑胶去掉呢?我想看芯片表面的信息。

网友:
环氧树脂没有溶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