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6.0键盘驱动源码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在看MS的PS2键盘鼠标驱动,发现存在一个问题,在\WINCE6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PS2_8042目录中有ps2port.cpp,这个文件是关于PS2接口操作的实现。其中有两个成员函数:
bool
Ps2Port::
EnterWrite(
        void
        )
{
        UINT8        ui8CmdByte;

        //        Only one writer at a time.
        EnterCriticalSection(&m_csWrite);

        //        If we are already in, we're done.
        if ( m_cEnterWrites++ )
                {
                goto leave_success;
                }
        ui8CmdByte = m_ui8CmdByte;

        //        Disable the interface first.  Note that we are changing the local copy
        //        of the command byte, not the member variable.
        ui8CmdByte |= cmdByteDisableKeybdInterface|cmdByteDisableAuxInterface;

        //        Write command byte directly.
        if ( !InputBufPollForEmpty() )
                {
                ASSERT(0);
                goto leave_fail;
                }
        CommandWrite(cmd8042WriteModeByte);
        InputBufPut(ui8CmdByte);

        //        Wait for any data in the pipeline to finish.
        //        Most of the timings are on the order of 10's of
        //        microseconds, so 10 milliseconds should be enough.
        Sleep(10);

        //        Read any junk data.
        ui8OutputBufRead();

        //        Now disable the interrupts.
        ui8CmdByte &= ~(cmdByteEnableAuxInterrupts|cmdByteEnableKeybdInterrupts);

        //        Write the command byte directly.
        if ( !InputBufPollForEmpty() )
                {
                ASSERT(0);
                goto leave_fail;
                }
        CommandWrite(cmd8042WriteModeByte);
        InputBufPut(ui8CmdByte);

leave_success:
        //        Keep the critical section if we succeed.
        return true;

leave_fail:
        //        Don't hold the critical section if we fail.
        m_cEnterWrites--;
        LeaveCriticalSection(&m_csWrite);
        return false;

}

bool
Ps2Port::
LeaveWrite(
        void
        )
{
        bool        bRet = false;

        //        Haven't really seen this but it's worth checking.
        if ( m_cEnterWrites == 0 )
                {
                ERRORMSG(1,(TEXT("LeaveWrite: too many calls to LeaveWrite.\r\n")));
                return bRet;
                }

        //        Last one out turns everything back on.
        if ( m_cEnterWrites != 1 )
                {
                bRet = true;
                goto leave;
                }

        //        Write command byte by sending command and writing.
        if ( !InputBufPollForEmpty() )
                {
                ERRORMSG(1,(TEXT("LeaveWrite: too long waiting for input buffer to empty (2).\r\n")));
                goto leave;
                }
        CommandWrite(cmd8042WriteModeByte);
        InputBufPut(m_ui8CmdByte);

        bRet = true;

leave:
        --m_cEnterWrites;
        LeaveCriticalSection(&m_csWrite);
        return bRet;
}
用于实现对PS2接口的互斥访问。
又有如下成员函数:
bool
Ps2Port::
CommandPut(
        UINT8        cmd8042
        )
{
        bool        bRet = false;

        EnterWrite();

        if ( !InputBufPollForEmpty() )
                {
                goto leave;
                }
        CommandWrite(cmd8042);
        bRet = true;

leave:
        LeaveWrite();
        return bRet;

}

bool
Ps2Port::
SelfTest(
        void
        )
{
        bool        bRet = false;
        UINT8        ui8Data;

        EnterWrite();

        if ( !CommandPut(cmd8042SelfTest) )
                {
                goto leave;
                }

        if ( !OutputBufPollRead(&ui8Data) )
                {
                goto leave;
                }
        if ( ui8Data != 0x55 )
                {
                ASSERT(0);
                goto leave;
                }

        bRet = true;

leave:
        if ( !bRet )
                {
                }

        LeaveWrite();
        return bRet;
}
我在这里搞不明白,如果调用SelfTest()时,会使用EnterWrite()进入临界区,如果成功的话,调用CommandPut(cmd8042SelfTest)时,CommandPut()也要使用EnterWrite()进入临界区,由于临界区此时并没有被释放,所以,我认为是导致程序阻塞,不知是否是这样,还望高人指点迷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怎么没有人给我回答呀,期待回帖,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临界区对本线程不起作用.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不是微软代码的问题,是我对临界区的理解有问题,当临界区应经被当前线程获得,再次调用EnterCriticalSection()不会阻塞线程。这样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线程已经拥有了临界区,再次进入临界区时不会被自己阻塞。

网友:
帮顶
回复内容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