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读GPIO口的驱动的思路?

楼主:
求一个读GPIO口的驱动的思路

某个(几个)GPIO口上接了一个接收头. 我要通过读取GPIO口的状态值来获取用户的按键信息.

网友:
可以建一个GPIO的驱动,驱动中读取相应IO的状态,如果应用层想获取IO状态就通过访问这个驱动来读取相应状态。

网友:
普通的IO口写操作。(设置为为输出,写0或写1).  如何进行读操作呢?

这种类型的IO口(EINT8   [EXTERNAL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S]), 应如何进行读写操作呢?

网友:
pIOPort ->GPFCON &= ~(3 << 0);    clear GPF1
pIOPort ->GPFCON |= ~(1 << 0);    SET GPF1 to output
pIOPort->GPFDAT |= (1<<0);//      set GPF1 to high

这是设置的代码,前边还要有些寄存器变量的申请及映射等。

网友:
三星6410 这种类型的IO口(EINT8  [EXTERNAL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S]), 应如何进行读写操作呢? 向什么寄存器写0或写1?

EINT78CON   External Interrupt 7,8 Configuration Register
EINT78FLTCON   External Interrupt 7,8 Filter Control Register
EINT78PEND     External Interrupt 7,8 Pending Register

网友:
EINT脚也是普通的IO脚,看一下DATASHEET的GPIO部分,看看通过是将相应位设置成01来设置为输出形式,当相应位为11时为外部中断。

网友A:
GPIO口的驱动的一般步骤:

一个未被使用的通用IO口关联某个中断IO口, 通过读写未被使用的通用IO口达到读写中断IO口的目的.

是不是这样?

网友:
这段话是从哪看到的?怎么看起来这么别扭。
EINT本身就是与通常IO口同样的管脚,只是要通过设置相应寄存器来选择让这个脚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比如:GPMCON的[3:0]设置成
0000则用来普通IO口的输入功能
0001用来普通IO口的输出功能
0011用来做Ext. Interrupt[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IO口的驱动的一般步骤:

一个未被使用的通用IO口关联某个中断IO口, 通过读写未被使用的通用IO口达到读写中断IO口的目的.

是不是这样?
[/Quot
搞的那么复杂。veabol说的很详细了。就是通过设置寄存器选择功能,方向。等

网友A:
问硬件工程师,遥控接收头接哪个IO口?

硬件工程师:"EINT8".

--->我才产生以上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硬件工程师,遥控接收头接哪个IO口?

硬件工程师:"EINT8".

--->我才产生以上想法.

呵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硬件工程师,遥控接收头接哪个IO口?

硬件工程师:"EINT8".

硬件工程师的 这个说法正不正确?

网友:
至少不能说他错,一个管脚通常有好几个功能,也就会有好几个名字,叫哪个名字都是那个管脚,至于用这个管脚的什么功能就要看实际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