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s3c2440中stepldr如何更改
zeno83121
zeno83121

网友A(2010-01-06):
s3c2440中stepldr如何更改
请问各位如何修改s3c2440上的stepldr.nb1,用ads建立工程还是直接在PLATFORM里直接修改源码用PB编译生成?
工程
源码
如何

网友B:
你的BOOTloader 不是在bsp下的吗,在的话就在PB里面修改就可以了,
不过,用ADS调试的话会很好的,因为比较底层

网友C:
标准BSP的话是在Platform builder编译的

网友D:
两种方式都可以生成的

网友E:
现在我的开发板上是uboot固化在Nor上,然后uboot把stepldr和Eboot烧写到NAND上,再从NAND启动,正常应该是stepldr启动Eboot,但是我的stepldr不能正常启动Eboot,(打印第一条debug信息后一直黑屏)是不是NAND上有坏块什么的?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我用的是天嵌的板子TQ2440,熟悉这个开发板的朋友支下招啊!~~

网友F:
黑屏是正常啊,你还没初始化LC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