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ALPAtoCA()疑问

楼主:
在eboot加载NK的时候用到了这个函数:

#define IMAGE_WINCE_CODE_PA             0x80001000
#define IMAGE_WINCE_CODE_SIZE           0x04000000

pData = OALPAtoCA(IMAGE_WINCE_CODE_PA);

在MSDN上描述OALPAtoCA: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cached virtual address for a specified physical address.
但是IMAGE_WINCE_CODE_PA地址应该不是物理地址吧???

网友:
我的BSP里边没这个定义,你看下OALPAtoCA函数的处理也许能判断出来是怎样的吧

网友:
必须得
给你拉段代码

#if defined(MIPS) || defined(SHx)

#define OALPAtoCA(pa)       (VOID*)(((UINT32)(pa))|0x80000000)
#define OALPAtoUA(pa)       (VOID*)(((UINT32)(pa))|0xA0000000)
#define OALPAtoVA(pa, c)    (VOID*)((c)?(pa)|0x80000000:(pa)|0xA0000000)
#define OALVAtoPA(va)       (((UINT32)(va))&~0xE0000000)

#else

#define OALPAtoCA(pa)       OALPAtoVA(pa, TRUE)
#define OALPAtoUA(pa)       OALPAtoVA(pa, FALSE)

VOID* OALPAtoVA(UINT32 pa, BOOL cached);
UINT32 OALVAtoPA(VOID *va);

#endif

VOID* OALPAtoVA(UINT32 pa, BOOL cached)
{
    OAL_ADDRESS_TABLE *pTable = g_oalAddressTable;
    VOID *va = NULL;

    OALMSG(OAL_MEMORY&&OAL_FUNC, (L"+OALPAtoVA(0x%x, %d)\r\n", pa, cached));

    // Search the table for address range
    while (pTable->size != 0) {
        if (
            pa >= pTable->PA &&
            pa <= (pTable->PA + (pTable->size << 20) - 1)
        ) break;                      // match found
        pTable++;
    }

    // If address table entry is valid compute the VA
    if (pTable->size != 0) {
        va = (VOID *)(pTable->CA + (pa - pTable->PA));
        // If VA is uncached, set the uncached bit
        if (!cached) (UINT32)va |= OAL_MEMORY_CACHE_BIT;
    }

    // Indicate the virtual address
    OALMSG(OAL_MEMORY&&OAL_FUNC, (L"-OALPAtoVA(va = 0x%08x)\r\n", va));
    return va;
}

网友A:
OALPAtoCA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
为什么要转化到cache区...............为什么有些要放到静态映射虚拟地址(无缓冲区),为什么有些又要放到静态映射虚拟地址(缓冲区).

我认为应该都要放到缓冲区~呵呵~~~当然这肯定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ALPAtoCA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
为什么要转化到cache区...............为什么有些要放到静态映射虚拟地址(无缓冲区),为什么有些又要放到静态映射虚拟地址(缓冲区).

我认为应该都要放到缓冲区~呵呵~~~当然这肯定是错的

看在什么场合了,LCD 等是要cathe 的,GPIO 就要un cache。

网友:
楼主的意思传0x3000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