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GPRS,wince设备访问FTP服务器

楼主:
设备系统是wince5.0,内置有GPRS模块,通过拨号上网后,可以浏览网页,但是连接不上ftp服务器,难道是要对手持机进行什么设置吗,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了!

补充:ftp服务器已经在电脑上测试可用。

个人猜测:系统定制时没有启动ftp相关服务,所以不支持ftp。

网友:
又是GPRS+FTP?
建议你先用网络或者同步的方式测试一下能否访问FTP服务器,
如果可以,那说明系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这个我们是做过测试的,不可以访问Ftp服务器,初步原因确定为wince5.0系统定制的问题

网友:
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Development-Co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ing-Servers-FTP Server 在编译NK的时候这个组建加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们是做过测试的,不可以访问Ftp服务器,初步原因确定为wince5.0系统定制的问题

网络通么,IE能打开网页?
如何测试不能访问FTP服务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