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环境下自己写启动文件和映像文件,用配置什么吗?

楼主(2010-03-30):
在keil环境下自己写启动文件和映像文件,用配置什么吗?
我看了ADS下的stratup.s怎么移植到KEIL下?
谢谢大侠。。。。
配置

网友A:
ADS对汇编、C/C++、java支持的均很好,是目前最成熟的ARM开发工具。很多ARM开发软件(例如Keil)也是借用的ADS的编译器。ADS在2006年版本已经发布到2.2。但国内大部分开发者使用的均是1.2版本。
既然编译器是借用的,那么直接移植过来应该就可以编译了。我没试过。

网友B:
谢谢,试过了,出错了,但是不知道哪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