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PMP的报错,啥意思呢?

楼主:
        Context_Init((tchar_t*)T("TCPMP"),(tchar_t*)T("0.72SRC"),3,NULL,NULL);

    //上下文创建

    context* p=Context();

         //播放模块的初始化
        player* myplayer = NULL;
        if(p) myplayer = (player*)(p->Player);

        //关联窗体
        Context_Wnd(this->m_hWnd);

        //错误处理函数设定
//        p->Error.This=myplayer;
//        p->Error.Func=DoError;
        int n = 1;
        int vol = 50;

        CString s;
        int err = PlayerAdd(myplayer,0, L"\\Storage Card\\MP3\\xinrudaoge.mp3", NULL);
        s.Format(L"%d",err);
        MessageBox(s);//err = 1

        err = myplayer->Set(myplayer,PLAYER_VOLUME,&vol,sizeof(int));
        s.Format(L"%d",err);
        MessageBox(s);//err = 0

        err = myplayer->Set(myplayer,PLAYER_PLAY,&n,sizeof(int));
        s.Format(L"%d",err);
        MessageBox(s);//err = -3

        err = myplayer->Set(myplayer,PLAYER_PLAY,&n,sizeof(int));
        s.Format(L"%d",err);
        MessageBox(s);//err = ERR_FFFFFFF3    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然后在第2个和第3个MessageBox之间,有一个报错对话框,ERR_FFFFFFF3,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好像说的不够清楚,我在我的程序里调用TCPMP,这是我程序里的代码。

网友:
ERR_MIME_NOT_FOUND
没有找到源的协议
L"\\Storage Card\\MP3\\xinrudaoge.mp3"
改为 L"file:\\Storage Card\\MP3\\xinrudaoge.mp3"

网友:
PlayerAdd 返回的是index,添加一首歌,  因而返回1是正确的;
Set返回的是错误信息;
第二个Message是返回设置音量是否成功:这里返回的是0,表示没有错误。
然后就是Play的set调用,调用这个的时候,可能由于源的错误,就会弹出
err = ERR_FFFFFFF3,这个错误实际上就是ERR_MIME_NOT_FOUND
然后Set函数就会返回-3 = ERR_INVALID_DATA  (无效数据)

网友:
L"file:\\Storage Card\\MP3\\xinrudaoge.mp3"
不用这样吧。。。汗。。。
mark下关注

网友:
上面的也只是自己看代码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有了结果告诉一下

网友:
用L"Storage Card\\MP3\\xinrudaoge.mp3"试试。
绝对路径好像是这样的。
实在不行的话,先将xinrudaoge.mp3添加到部署里,用相对路径试试,即和你的工程文件的部署放在同一个目录下。

网友:
刚才我测试了一下,如果前面没有协议名称,会默认的加上file:的,所以楼主的调用也是对的
惭愧

网友:
加载文件错误。。检查下是不是文件就有问题啊。。汗。。。。换个文件看看。。

网友:
还是原来的错误。如今把自己的应用程序加入了TCPMP大工程中,然后就用上面的几句代码想播放一歌曲,设了自己的工程为active project,然后把所有生成的插件,dll都放在一起了。。。

换了歌曲,仍有ERR_FFFFFFF3的报错。

ERR_FFFFFFF3 为什么就是ERR_MIME_NOT_FOUND 的错误的?

网友:
我测试了下,绝对路径是L"\\Storage Card\\MP3\\xinrudaoge.mp3" 。我的TCPMP可以播放。
在network下的http_win32.c的Open中有:
ShowError(0,ERR_ID,ERR_MIME_NOT_FOUND,T("MMS"));

在Common的
streams.c中的
stream* GetStream(const tchar_t* URL, bool_t Silent)
{
        tchar_t Mime[MAXPATH];
        stream* Stream;

        GetMime(URL,Mime,TSIZEOF(Mime),NULL);
        Stream = (stream*)NodeCreate(NodeEnumClassEx(NULL,STREAM_CLASS,Mime,NULL,NULL,0));

        if (!Stream && !Silent)
        {
                tcsupr(Mime);
                ShowError(0,ERR_ID,ERR_MIME_NOT_FOUND,Mime);
        }
        return Stream;
}
也有ERR_MIME_NOT_FOUND报错,你跟踪下,是哪个函数报的错误。

你看看你的mp3.plg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是mp3文件有问题。

网友:
呵呵,你去hellogv的博客看看,他是个牛人,上面有他移植的过程!

网友:
我来说吧,必须要LANGUAGE.TGZ或者lang_std.txt,否则会出现和楼主一样的现像.
还有个Context_Wnd必须要,否则也是出不来声音,但是不报错.
现在正在调TCPMP,碰到问题不少呢.

网友:
好几年没调试这个了,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