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1602LCD上的字闪烁?

楼主:
我知道用
        Write_com(0x08);
        delay(3000);
        Write_com(0x0c);//开显示

让整个屏幕闪烁

但是怎么让某一个特定位置的字符闪烁呢?
比如0x06- 0x08位置的所有字符闪烁

网友A:
没做过,不过把需要显示的字符类似闪烁的led一会显示一会清显示不就可以么?写个循环每隔一秒。

网友:
字符闪烁,这估计得用中断来做了吧。寄存器设置中好像只有让光标闪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不过把需要显示的字符类似闪烁的led一会显示一会清显示不就可以么?写个循环每隔一秒。

我的代码就是清屏 再显示

后来我想的方法是,该字符处交替显示0xff和原字符,相隔一秒

但是由于很长的一个时间里改变了该字符处的值,导致程序中用到该值的时候出现问题

所以还是得寻求控制Led的方法来控制。

网友:
额 利用形参传递 来不改变值达到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