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采样液体微量变化的问题?

楼主:
关于传感器采样液体微量变化的问题?

    想用传感器采样液体的微量变化,然后试了试挂吊瓶,用传感器采样滴液的变化情况,感觉液体在滴啊,但是采样值却是一会大一会小,完全没有规律,一点也没呈现出线性变小的趋势。这是怎么回事?还请高手指点,如何采样想用传感器采样液体的微量变化,然后试了试挂吊瓶,用传感器采样滴液的变化情况,感觉液体在滴啊,但是采样值却是一会大一会小,完全没有规律,一点也没呈现出线性变小的趋势。这是怎么回事?还请高手指点,如何采样

网友:
这里的微量变化是指体积变化?还是?
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呢?
能简单描述一下你的系统结构吗?

网友:
微量是指液体重量或者体积变化很缓慢,且每次变化值很小。就比如我们去医院打点滴,吊瓶大概一秒一滴的速度滴液。

传感器采样用的是拉力传感器,通过传感器上所悬挂的重物来引起传感器形变,转化成电压值信号输出。

传感器采样之后通过AD623放大之后,传给AD转换器转化。然后我记录这个转化之后的值,大概记录了10分钟,就发现吊瓶在正常滴液,但是我的的采样值却忽大忽小,完全没有呈现出线性变小的趋势。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
先不用挂吊瓶,先用具体的重物来试试你电路和程序是否正确。

找问题要从底层开始,一上来就直接应用是不现实的。

网友:
而且感觉打点滴时吊瓶的拉力变化是比较复杂的,不仅仅有液体的重力,还有大气压力和瓶内气体的重力和压力。

微量变化时肯定要做模型分析。还关系到传感器的灵敏度。

网友:
传感器的灵敏度是1.0231MV/V,量程是2Kg.

我有做过单独用传感器悬挂固定重量的实验。(条件:重物重量分别是2Kg,1.7Kg,0.8Kg和什么都不挂。传感器的输入电压分别是4V,5V,6V,7V。这样传感器对应的满量程输出信号分别为:4.0924Mv,5.1155Mv,6.1386Mv,7.1617Mv)得出的结论:传感器输出信号基本正确,稍微有些偏差,如悬空情况下会有0.7Mv的信号。

后来因为板子上的系统电源的限制,选定传感器和AD623同时用5V电源,AD转换的满量程输入为3.3V,所以选用AD623的增益为640倍,(传感器+5V,悬挂2Kg重物输出为5.12Mv)。

还有一点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差分信号(比如传感器电源是5V,悬挂2Kg重物,两个信号输出的值,分别测一下为2.50V,2.55V,小数点倒数第二位是自己猜测的,因为我用的数字电压表精度不够,但是前边2.5是测出来的,然后测两信号分别接到电压表两端时显示时5.12Mv)。

程序有做过实验,不过用的是固定的那种数字小信号输入0-10Mv,放大输入给AD转换。程序进行AD转换和滤波之后数据是正确的。还做过直接给AD转换输入0-3.3V的信号,也是正确的。

网友:
我怀疑
1)由于掉瓶的微量变化是类似脉冲性的变化曲线,并不是一条光滑的曲线
因此传感器可能并不是很稳定,所以其检测值也并不完全正确,并没呈现出线性变化
然而这个你可以在程序端进行优化将这种问题解决掉
2)为了更精确的定位问题,你可以将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记录下来,再将经过AD转换后的数值记录下来
看看是否是源数据就错误了,还是经过AD发生了错误,这样你就知道问题了
(拿示波器记录输出曲线)

网友:
我试了一下从AD623放大后的输出端引了一根线,这样就可以同时查看输入AD转换前和AD转换后的数据(放大前的信号很小,因为数字电压表精度不够,所以不好读取)

我选择的信号很小,大概是0.9MV,放大后的信号很不稳定,从960Mv到600Mv之间始终在不停的跳变(1分钟之内)很奇怪,有那么一下下,它会在630Mv到650Mv之间跳变,可
是很快又会变到750Mv到700Mv之间跳变,也那么小稳一下下。然后又变到一个值去左右跳变。如果有人从旁边经过它就会跳变的很厉害,但是是那种跳变到一个大值之后就会在那大值左右稳定的跳变了。

我试过让它自己在那跳变,可以看出10分钟之前跟10分钟之后的值还是有变小的趋势,但是很不明显,因为值跳变的范围太过于大了。

用示波器看AD转换前的信号,是那种很多曲线交错,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