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wince中文的问题

楼主(2010-03-09):
请教关于wince中文的问题
我用的是vs2008,最近遇到要写个小工具,环境是wince5.0
我用vs2008自带的模拟器,运行调试时,中文都是显示乱码,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谢谢!
wince
模拟器
如何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装一个中文模拟器的SDK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ok,谢谢!
请问谁有mc1000开发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