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我使用了一个模块,我想用单片机对其进行操作,只要单片机发送UG1#,模块自动返回余下所有的内容,我编了一下程序,但是模块感觉什么都没有返回?模块返回的也是UG1#,正常来说是UG#等一系列的数据。我贴下我的程序,看看有哪些地方有问题,谢谢各位了!前面的种类函数的声明和库函数的声明就不用写了。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 =           1;
         initUart();
        while(1)
        {
                send();
                delayms(1500);
                sendbs();
                delayms(1000);
                santdata("     ");
            delayms(2000);

        }

}
void send(void)
{
            sendH(0x85);sendH(0x71);sendH(0x01);sendH(0x23);
}

void delayNOP(uint z)
{
        for(;z>0;z--)
        _nop_ ();
}

void delayms(uint z)     //    1ms      延时 12 mHz
{
        uint x,y;
        for (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Uart(void)  // 串口初始化
{

    TMOD=0x20;      // 开定时器1
    PCON=0X80;      // 波特率加倍
    TH1=0xFF;       // 设置波特率 115200
    TL1=0xFF;
    SCON=0X50;      // 串口方式一 并允许接受
    TR1=1;
    EA=1 ;
    ES=0;           //关串口中断
}
void sendH(char dat)
{

    delayNOP(15);
    SBUF = dat;
}
void getdata(void) interrupt 4   // 串口中断
{

        tt = 4550 ;
        IE = 0 ;      //关闭接收中断
        dat=SBUF;                 //读取数据
        if(dat=='R')
         {
        start = 1 ;
        num = 0 ;
        }
        if(start == 1)
        {
        if (num == 3)
        {
        while(1)
        {
        sendH(dat);delayms(1000);
        }
}
}
        num ++ ;
        IE = 1 ;

网友A:
void send(void)
{
    sendH(0x85);sendH(0x71);sendH(0x01);sendH(0x23);
}
----------
你的码可能不对,试下这样
sendH('U');sendH('G');sendH('1');sendH('#');

网友:
这个码是我上网查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真是郁闷呀!真是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send(void)
{
? ? sendH(0x85);sendH(0x71);sendH(0x01);sendH(0x23);
}
----------
你的码可能不对,试下这样
sendH('U');sendH('G');sendH('1');sendH('#');

搞清楚你要发的数,U是0x55。对应10进制的85.看样子还是这里有问题
G=0x47=71

网友:
我试了一下,还是同样的问题,模块应该返回的是0x55 0x47 0x23,但是现在返回的依然是00x55 0x47 0x01 0x23

网友:
你的模块的通信协议你有吗? 对应起来看看.

网友:
怎么都很抽象啊,没硬件平台怎么还能讨论起来啊……

网友:
通信协议我看过,是这样的。唉!虽说有硬件可能调试起来更好一些,但是现在发送数据是对的但是返回不对,真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