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proteus感觉比实际的慢些,怎么回事

楼主:
我用proteus感觉比实际的慢些,怎么回事

网友:
软件仿真硬件是有一定的差距.
1.PC' speed
2.PC' RAM
3. the speed of setting

网友:
个人觉得,proteus仿真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就是以前学生年代,学习的时候,硬件开发板还没做好的时候,搞搞,后来知道它与硬件运行差别很大后,都没怎么用了。懒得画图。。。

网友:
的确 仿真跟 真正的开发还是有一定距离。

仿真可以让你 断链一些软件编程思想,至于对应开发的系统性设计以及硬件经验的积累没有任何作用。

建议楼主还是弄块开发板 多多实践。

网友:
仿真没有好处吗

不用银子啊

网友:
没有用过它仿真,有那个时间一个简单的试验板都做完了!

网友:
还是用开发板吧
用proteus仿真不好的,我以前用555产生一个20KHZ的方波的时候,再使用示波器测量,结果是错的。
但是用实物连接好,再使用示波器测量,结果完全正确。

网友:
初学者或者特别牛的人适合用proteus,一般不要用,还是开发板,比较仿真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仿真连连编程吧,其他的就做做板子,自己还可以锻炼动手能力。

网友:
仿真永远是仿真,是“仿”真,别真当真的了。。。

网友:
  其实学习用还是挺不错的~~~我正在使用~~就是不怎么熟练~~

网友: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仿真时要占内存的,界面下有个xx%表示利用率的,如果超过50%,好像就会很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