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C75启动不了

楼主(2009-03-17):
求助:西门子MC75启动不了
手头上有2个西门子MC75通信模块。但无法启动。设计的原理图在附件。
现象是:其中一个模块,如果不插sim卡,可以正常启动,串口中也可以看到启动信息,发AT指令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插上SIM卡,则串口没有任何信息,AT指令也没有反应。但SIM卡有供电。模块的供电电压也正常,有4V左右。而
另一个模块,则插不插SIM卡都启动不了。按下启动按钮后,串口就马上显示:“^SHUTDOWN”。供电电压用示波器看,一直正常有4V。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希望大虾们帮帮我,谢谢!
模块

网友A:
呵呵,你这个可能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你仔细对照原理图看看。。

网友B:
对过了MC75的DATASHEET。也参考了MC75开发板的原理图了。问题就是启动不了,感觉是电源问题,但是启动过程中,电压也没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