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避障

楼主:
我想用一体化接收头做个红外避障的传感器,可是为什么我发射头明明离得很远甚至遮住了,可是接收头还是输出低电平。
有时候能正常工作,但距离只有1cm左右。谁做过的帮忙看下呀~~
有没有电路图给发个~~
谢谢了~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发射管驱动电路没对呢?

网友:
贴一下电路原理图

网友:
灵敏度那么高啊?楼主你可以先测试一下。在没有发射头的作用下,看接收头输出的电平会不会跳变,做好用示波器来抓。可能硬件有问题咯,,,

网友:
有图没有呀,你贴个图,大家来看看

网友:
跟接收头连接的那个单片机的引脚要设置成输入

网友:
距离短的话,可能是发射管的电流不够吧!

网友:
我做过红外发射的,好像不是直线传播的,近距离它好像会绕过障碍,照样被万能接收头收到

网友:
学习了,还是要多吸收别人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贴不上图哈~~
红外发射管驱动了的,后来换了个HS38B的接收头就好了;
我原来用的是TSOP 1738的接收头;
我想请教下这两种接收头有什么区别??

网友:
HS38B头是集成头,自带放大器的,而且输出的是数字0、1信号,对38KHZ敏感

网友:
红外线发射出去不是直线发射的,而且容易受到自然光的影响,所以建议你做一个黑色皮套套在上面,这样起到一个聚光的作用,你再去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
电路图呢?

网友:
楼主,你又太监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