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模拟器问题 Error:0x80040154

楼主:
我下载了WINCE6.0模拟器,安装后运行dvcemumanager.exe提示“connot start the emulator. error:0x80040154”。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请问,你下载的是什么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下载的是什么模拟器?

我选择的设备是 CHSINT SDK For WinCE 6.0 Emulator
当我连接时,输出窗口的调试信息如下:
(CoreCon) Transport service map set to NONE; ignoring KITL connect request!
(CoreCon) Download service map set to NONE; ignoring download request!
PB Debugger Warning:  Debugger service map is set to none.  If your image has debugging support it may not boot properly.
PB Debugger Cannot initialize the Kernel Debugger.
PB Debugger Debugger could not initialize connection.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successfully.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下载的是什么模拟器?

我选择的设备是 CHSINT SDK For WinCE 6.0 Emulator
当我连接时,输出窗口的调试信息如下:
(CoreCon) Transport service map set to NONE; ignoring KITL connect request!
(CoreCon) Download service map set to NONE; ignoring download request!
PB Debugger Warning:? Debugger service map is set to none.? If your image has debugging support it may not boot properly.
PB Debugger Cannot initialize the Kernel Debugger.
PB Debugger Debugger could not initialize connection.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successfully.

这个是PB6.0下Attach后的信息吧,WinCE6.0的模拟器不是这么用的,它只能用来开发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