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linux nor flash驱动,128MB的nor flash就要映射128MB的虚拟空间么?nand flash就可以映射4k。。

楼主:
如题啊

网友:
nor flash有128M的啦???

网友:
NOR FLASH可以设置为0地址的启动地址吧?详细看下DATASHEET的说明,如果可以的话不存在什么映射了。

网友:
有128m的~~
这片nor flash不是用来启动的~

网友A:
你是设置成什么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设置成什么启动?

系统是有两片nor flash的,一片是用来启动,另一片用来保存数据,我只是觉得在/driver/mtd/maps目录下的your_flash.c中ioremap 128M太大了,系统就1G内存~~

网友A:
NOR FLASH和RAM应该是不同的地址空间,访问上也没有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R FLASH和RAM应该是不同的地址空间,访问上也没有冲突。

在软件上能看出区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