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loc出来的是奇地址,怎么办?

楼主:
奇地址很容易造成数据对齐方面的错误
但是malloc出来的就是奇地址,如何让她malloc出来的不是奇地址呢

网友:
这个很奇怪,我没遇到过。

网友A:
这应该和工程设置的对齐方式有关吧

猜的,LZ看看工程设置中对齐方式设置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和工程设置的对齐方式有关吧

猜的,LZ看看工程设置中对齐方式设置是什么.

我也从来没碰到这样奇怪的问题,
楼上这位朋友的思路应该是对的!

网友:
我想不可能啊,会不会看错了。要不然地址加1,多分配一个字节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