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DK做一个虚拟打印机,请高手指教

楼主:
RT。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内容是用DDK做一个windows的虚拟打印机(不是一个打印机功能的应用程序,而是一个像PDFCREATOR那样的,可以被WORD等调用的虚拟打印机)。要求是在设置完参数,点击OK的时候将打印信息发到一个指定的网页上。
我下了DDK(版本好像是3790.1830?)以及那个打印机的例子。由于之前从来没有基础过这方面的编程,因此看了半天也没看懂。。。。。。
请问有没有哪位前辈有过开发虚拟打印机的经验,能指点小弟一下啊。关于虚拟打印机的开发,有没有什么入门级的傻瓜教程之类的?我想获取设置好的打印参数,并且修改点击OK时候的响应事件,这些代码在哪个文件里啊?
跪求高手指点,谢谢啦~~

网友:
分数不少,
网上资料是有的,你自己找下应该很多。不过可能必要要求你英文过关,呵呵。
打印机驱动无非就是提供一些接口,所以简单的说你明白打印机驱动的架构或者说逻辑层次以后去做才好些。
我记得ddk里面应该有一个genprint吧 你去看看他 或许对你有帮助。

打印机驱动都是挂载在总线上面的,他的上面同样挂载了pjl过滤驱动等(这些在monitors中,不要去管他)。你只管实现一个打印驱动就可以了。

你如果做这个项目的话 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直接在他转换打印指令的地方处理为 写某个文件。

我想你搜索下下面的东西对你有帮助的
pjl print job language。
打印机驱动工作流程。

呵呵

网友:
这个没接触过。如一楼所言,一些基本的原理必须得弄明白才行

网友:
藏龙卧虎的eeworld就没人呢能指点一下吗T_T
我现在只是想找到那个定义了虚拟打印机图形界面的文件,可是1个星期了也找不到,苦啊。前辈们帮我看一下把

网友:
你思路就不对 找一百年也完不成这样的任务。
都告诉你了 你要生成一个虚拟的设备,先做到这步再说别的。

别人说的话当是空气呢,
啥叫有人指点 难道要把代码送给你 然后恭恭敬敬的说“这就是您想要的,不明白的我给您注释”
呵呵

网友:
to 4 楼:
虚拟设备是什么意思啊?虚拟打印机的话我已经加载成功了(用的DDK提供的例子),只是现在的虚拟打印机跟我想要的不太一样,因此想把DDK得例子的代码修改一下(主要是改下图形界面)。那个pjl我看了看,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处理打印流程的,但是我并不关心打印的事情,只是想改下界面而已啊。
我不太清楚DDK例子里面的虚拟打印机的界面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根据提供的文档应该是在oemui.cpp里面定义的,但是我完全没看明白这个文件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DDK是否提供了自己的方法来做界面。因此想问问有没有做过虚拟打印机的高手能指点一下如何修改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