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新的协议如何才能做到最大程度复用

楼主:
程序的结构是这样的:

终端-----------集中器------------上位机PC(后台)

1、集中器按照设定周期自动去采集终端的数据,也可以由上位机后台发命令实时采集终端数据
2、集中器下有若干终端

3、任务:要重新更换新国家标准的“集中器与上位机PC后台通信”协议部分。

4、集中器上有SRAM、FLASH,ARM7部件

我以前是做应用程序的,刚涉足嵌入式编程。

我自己能够想到的问题和思路:

1、光重新写协议还不够,需要重新规划放入SRAM里的数据位置如何存放
2、需要重新规划存入FLASH里的数据位置如何存放。
3、原来的FLASH为AT45,现在已经改为AT36,成本更低

想知道,更换新的协议如何才能做到最大程度复用原来的代码?哪些需要重写,哪些需要改动,哪些可以直接COPY过来?SRAM和FLASH的数据存储是否需要重新规划?

网友:
0、先不要动手修改
1、领会一下原有代码的所有细节
2、比较新协议与旧协议的差别
2.0这时候你应该自己有答案了
3、“最大程序复用”并不是最有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