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设备上设置了开机和屏保密码后,用ActiveSync与PC机同步时要求输入密码

楼主:
我在WinCE设备上设置了开机和屏保密码,开机和屏保密码均正常,但是用ActvieSync与PC机同步时在PC端提示要输入密码,输入前面设置的开机和屏保密码后提示密码错误,连续三次出错后就停止连接了,请问该如何解决?客户要求WinCE设备必须要设置开机和屏保密码。

网友:
密码输入正确也不行么

网友:
对,我输入在CE设备上设置的密码,因为只是简单的设置密码为123,PC端提示连接要输入密码时输入123,提示密码输入错误,连续三次错误ActiveSync就不再尝试连接了。

网友:
键值不一样
我的也是

网友:
那就应该是键值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说CE下的123与PC端的123实际上是不同的?
UNICODE和ASCII的区别吗?

网友:
汗一个~各位老大,有么好主意吗?
我尝试修改了PB中有关ActiveSync的注册项,想在连接时不弹出密码输入框,貌似没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