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VS2005 设计smart device程序模板时,设计视图打不开了

楼主:
我之前装的是vs2005简体中文版,这几天因为要装WINCE6.0所以将VS2005重装成了英文版。
装好后,我选c#,vb下的smart device 设备,创建应用程序,发现窗体的设计视图打不开了
(双击 form1.cs)窗体设计器没有出现窗体设计界面,只显示一行mainMenu1控件。
但可正常打开代码文件重装了N次还是一样,很郁闷的。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7.在不是smart device时,都正常的。

    求高手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
呵呵,再重装吧!

网友:
重装了N次还是一样!!

网友:
怎么没人理呀??

网友:
你用的IE是不是IE8呀,如果是的话,就需要修改一下注册表,估计就能解决。
XP、Vista系统,VS2005和VS2008开发环境,安装IE8以后,无法创建 VC++ Smart Device Project,解决方法如下:
  1、打开Regedit
  2、找到键值“HKCU\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Zones\”
  3、找到项“1000”,如果不存在,则创建
  4、在“1000”项中新建DWORD值“1207”,Value=0
  5、关闭Regedit,运行VS,新建Smart Device Project试试吧!
  Enjoy!

网友:
谢谢,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安装VS2005时,WIN7默认的LICENSE授权名是q,被告我改成了其他名字,这有没有影响呀?

网友:
zhdi1986,
   请问下“HKCU\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Zones\”
这个HKCU是指:HKEY_CURRENT_USER吗。

网友:
就是HKEY_CURRENT_USER,呵呵

网友:
可还是不行呀,
救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