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u初始化都干了什么??(高手请进)

楼主:
我知道mmu通过转换表(或tcl中存储的虚拟地址表)来查找物理内存,可是我不了解mmu如何初始化转换表的??

void MMU_Init(void)
{
    int i,j;
    //========================== IMPORTANT NOTE =========================
    //The current stack and code area can't be re-mapped in this routine.
    //If you want memory map mapped freely, your own sophiscated MMU
    //initialization code is needed.
    //===================================================================

    MMU_DisableDCache();//关数据缓存
    MMU_DisableICache();//关指令缓存

    //If write-back is used,the DCache should be cleared.
    for(i=0;i<64;i++)//64是什么意思?
            for(j=0;j<8;j++)//8是什么意思?
                MMU_CleanInvalidateDCacheIndex((i<<26)|(j<<5));//字面意思:清除无效的数据缓存的索引??
    MMU_InvalidateICache();//使指令缓存无效,这里和MMU_DisableICache()区别是什么?

    #if 0
    //To complete MMU_Init() fast, Icache may be turned on here.
    MMU_EnableICache();
    #endif

    MMU_DisableMMU();//关mmu
    MMU_InvalidateTLB();//令tcb无效。

    //MMU_SetMTT(int vaddrStart,int vaddrEnd,int paddrStart,int attr)
//        MMU_SetMTT(0x00000000,0x07f00000,0x00000000,RW_NCNB);  //bank0
        MMU_SetMTT(0x00000000,0x00100000,(U32)__ENTRY,RW_CB);  //bank0  when no nor flash, must do this
//!!! Important note, redirect IRQ vector to reset entry !!!
        MMU_SetMTT(0x04000000,0x07f00000,0x00000000,RW_NCNB); //bank0
        MMU_SetMTT(0x08000000,0x0ff00000,0x08000000,RW_NCNB);  //bank1
    MMU_SetMTT(0x10000000,0x17f00000,0x10000000,RW_NCNB); //bank2
    MMU_SetMTT(0x18000000,0x1ff00000,0x18000000,RW_NCNB); //bank3
    MMU_SetMTT(0x20000000,0x27f00000,0x20000000,RW_NCNB); //bank4
    MMU_SetMTT(0x28000000,0x2ff00000,0x28000000,RW_NCNB); //bank5
    MMU_SetMTT(0x30000000,0x30100000,0x30000000,RW_CB);          //bank6-1
//    MMU_SetMTT(0x30000000,0x30200000,0x30000000,RW_CB);          //bank6-1
    MMU_SetMTT(0x30200000,0x33e00000,0x30200000,(AP_RO|DOMAIN0|NCNB|DESC_SEC)); //bank6-2
    MMU_SetMTT(0x33f00000,0x33f00000,0x33f00000,RW_CB);   //bank6-3
    MMU_SetMTT(0x38000000,0x3ff00000,0x38000000,RW_NCNB); //bank7

    MMU_SetMTT(0x40000000,0x47f00000,0x40000000,RW_NCNB); //SFR
    MMU_SetMTT(0x48000000,0x5af00000,0x48000000,RW_NCNB); //SFR
    MMU_SetMTT(0x5b000000,0xfff00000,0x5b000000,RW_FAULT);//not used
内存映射(节映射,一个节1MB)

    MMU_SetTTBase(_MMUTT_STARTADDRESS);//设定转换表存放在内存中的首地址??
    MMU_SetDomain(0x55555550|DOMAIN1_ATTR|DOMAIN0_ATTR); //???
            //DOMAIN1: no_access, DOMAIN0,2~15=client(AP is checked)
    MMU_SetProcessId(0x0);//???
    MMU_EnableAlignFault();//???

    MMU_EnableMMU();//使能mmu
    MMU_EnableICache();//使能指令缓存
    MMU_EnableDCache(); //使能数据缓存//DCache should be turned on after MMU is turned on.
}

//这个函数做的应该是节映射访问对吗??
void MMU_SetMTT(int vaddrStart,int vaddrEnd,int paddrStart,int attr)
{
    U32 *pTT;
    int i,nSec;
//pTT这个地址应该是指向存储虚拟地址所对应的物理地址的存储单元??
    pTT=(U32 *)_MMUTT_STARTADDRESS+(vaddrStart>>20);//转换表首地址加上虚拟地址所在的节索引(这里说节对吗,1MB的存储块)

    nSec=(vaddrEnd>>20)-(vaddrStart>>20);//获得有多少节
    for(i=0;i<=nSec;i++)*pTT++=attr |(((paddrStart>>20)+i)<<20);//在存储单元中写入物理地址的前12位,attr是一些寄存信息
}

网友:
for(i=0;i <64;i++)//64是什么意思?
    for(j=0;j <8;j++)//8是什么意思?

这是cache的映射方式。参考一下计算机体系结构中cache的章节吧。

网友:
cache是一些矩阵形式的硬件,这里用程序表述了一下,楼主你看看ARM官文就知道了。

网友:
我觉得用C语言初始化MMU比较好理解的了,汇编才是难懂。

因为汇编中没有什么指针之类的东西,变量搞来搞去,被搞晕了。

pTT=(U32 *)_MMUTT_STARTADDRESS+(vaddrStart>>20);//转换表首地址加上虚拟地址所在的节索引(这里说节对吗,1MB的存储块)
——把经过变更的虚拟地址(vaddrStart>>20)放到上面了。

照着那些英文文档慢慢看就OK了。

网友:
最初我以为理解了,可是看了你说的汇编,就懵了。

网友A:
感觉上c和汇编在做两件不同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上c和汇编在做两件不同的事。

我觉得一样。只不过汇编太难看懂了。

网友:
友情up,抱歉lz,这个确实不懂

网友:
不懂 学到了回头再看!

网友:
哪有汇编?

网友:
汇编: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619/15/fba7c409-371c-40ec-80db-4e2ccfafc5d9.html?seed=1548529825

揭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