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ZIGBEE的智能家居应该选择哪种拓扑结构为宜?

楼主:
大家好。小弟要写一篇硕士毕业论文。内容是关于ZIGBEE的智能家居系统。

我看了一些1,2年前的文献,他们大都采用星型的拓扑结构。

我想问下,如果采用星型的话,那么在房间内的那些终端节点,会不会因为墙的阻挡,而在与中央的主控制器的通信过程中,产生通信问题(例如不能正常通信)?

我想采用树型网络,在每个房间的门口放一个路由节点,感觉这样通信误差可以大大减小,而且还能加入路由的一些理论与算法。

这样虽然增加成本,但是通信效率应该增强不少。

(还有人说2。4GHZ的与800MHZ的还有所不同,800M的不太受影响)

不知各位大侠对于拓扑结构或者其他方面有何建议,小弟在此先谢过。

网友A:
智能家居,ZIGBEE一跳就能搞定,建议用星形拓扑

网友:
硕士毕业论文,你的智能家居,一个百十平的房子,用路由算法,相信导师会为你疯狂的。建议智能家居改成智能楼宇,智能小区,这样你就可以发挥你的路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能家居,ZIGBEE一跳就能搞定,建议用星形拓扑

我想问下,如果用星型的话,那墙之间的阻挡,会阻碍通信吗?
如果用星型的话,就不需要路由算法了吧。

我主要是考虑到由于墙的阻挡而阻碍通信。

还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智能家居,ZIGBEE一跳就能搞定,建议用星形拓扑

我想问下,如果用星型的话,那墙之间的阻挡,会阻碍通信吗?
如果用星型的话,就不需要路由算法了吧。

我主要是考虑到由于墙的阻挡而阻碍通信。

还请指教。

要看你的RF模块的通信能力了,berkerly 的CC2420+msp430 的 zigbee模块可以在空旷的距离传一百米。室内可以穿一堵墙。如果有RF有PA的话。07年北京ZIGBEE大会上,有最远的可以传1000米的RF模块。所以你的室内墙的阻隔,不会成为通信的问题。星型算法的路由就是 节点<->网关 的一跳通信。不需要复杂的路由。你自己在好好想想。

网友:
楼主 可以结合自己还 有多少时间 来做 这个毕业设计,

其实很多东西,关键在于想法,既然你有想法,而且你的想法还在一定优势(虽然也有一定的缺点),
但我觉得,如果你还有比较充足的时间,那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试试。

网友C:
我们试过 墙会阻挡的 不过你的节点位置放好了的话 应该影响会小一些 合理的选择位置应该是一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试过 墙会阻挡的 不过你的节点位置放好了的话 应该影响会小一些 合理的选择位置应该是一种方式

智能家居做多跳路由,实用性,维护性,成本都会提高,没有人会选择你们的方案和产品,所以论文写出来,叫兽们估计在维护性,成本等等方面开始狂批你们了。而且你们要布设路由节点的话,供电怎么解决?用市电的话,需要架线,这样的智能家居,估计没有人会用。如果用电池供电,则需要有休眠机制。有休眠就得有时间同步,你们的节点通信能力差,时间同步会成为硬伤!强烈建议改为智能楼宇,毕竟是写论文,理论上说的通,合理,实用,有研发和市场价值。这样就可以了。再和你们导师商量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们试过 墙会阻挡的 不过你的节点位置放好了的话 应该影响会小一些 合理的选择位置应该是一种方式

智能家居做多跳路由,实用性,维护性,成本都会提高,没有人会选择你们的方案和产品,所以论文写出来,叫兽们估计在维护性,成本等等方面开始狂批你们了。而且你们要布设路由节点的话,供电怎么解决?用市电的话,需要架线,这样的智能家居,估计没有人会用。如果用……

兄弟你好,谢谢你提出这么中肯的建议。
有人说“能不能穿透墙壁传输跟用什么网络拓扑无关,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才是决定因素。”

我考虑了下,虽然采用树形网络没人写过,但是成本高,而且还要路由,不太实际。
所以打算在数据融合方面,或者怎样保证通信更好这方面来考虑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想法或建议,欢迎提出,十分感激!

网友:
对于ZIGBEE智能家居来说,若采用星型或者树型拓扑结构,我在此基础上,加入数据融合算法,可行吗?

我不知道智能家居的ZIGBEE通信量,有必要用数据融合算法吗?还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D:
一般的zigbee通信距离也就20多米,加pa的就不再讨论范围内了,因为协议上对发射功率有要求的。
至于你选哪种拓扑结构,主要是取决于你的需求和协议栈本身,有些简单的协议栈只有星型,有些星型、树型、mesh都有。
最好的选择当然用mesh了~每一个节点都可以当router。至于路由算法,协议栈里面都有只是需要你配置一下(比如Z-stack)。
智能家居通信量都不大,更何况250kbps也不错了,根本用不到那些乱七八糟的起的貌似很专业的名字的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zigbee通信距离也就20多米,加pa的就不再讨论范围内了,因为协议上对发射功率有要求的。
至于你选哪种拓扑结构,主要是取决于你的需求和协议栈本身,有些简单的协议栈只有星型,有些星型、树型、mesh都有。
最好的选择当然用mesh了~每一个节点都可以当router。至于路由算法,协议栈里面都有只是需要你配置一下(比如Z-stack)。
智能家居通信量都不大,更何况250kbps也不错……

十分感谢你的指点,原来拓扑类型要根据协议栈的,那现在一般常用的协议栈是哪些?Z-STACK PRO2007?

如果选用MESH型的话,那么各个节点的功耗相对于星型来说,功耗肯定要大许多。而且需要路由算法,会有点复杂。这两个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采用星型的话,那么它们和中心主协调器的通信,就必须要考虑穿墙的性能,发射功率,以及接受灵敏度。    我想问下,能不能从节点的外部电路设计,来提高这些性能。还是这些性能已经固定,无法改变?

还请赐教。

网友D:
我用的是Z-STACK 2006
要是智能家居的话就不用考虑功耗了,反正也不用电池供电,如果你真是考虑功耗的话劝你别用ZigBee了,不如自己用MSP430再加个低功耗的433Mhz的RF,再弄个简单的路由算法,不过你如果是学生的话这想法不太现实。
如果不加PA穿墙基本上就别想了,CC2430的理论最高才0.6dBm吧,加个差不多的天线也很费劲的勉强穿1道墙而已,2.4G的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啊。

路由算法之类的你不需要考虑,给你的源码都是lib,根本不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Z-STACK 2006
要是智能家居的话就不用考虑功耗了,反正也不用电池供电,如果你真是考虑功耗的话劝你别用ZigBee了,不如自己用MSP430再加个低功耗的433Mhz的RF,再弄个简单的路由算法,不过你如果是学生的话这想法不太现实。
如果不加PA穿墙基本上就别想了,CC2430的理论最高才0.6dBm吧,加个差不多的天线也很费劲的勉强穿1道墙而已,2.4G的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

这位前辈,你说的这些话让我受益很多。
有两个问题请教。

(1)如果用PA的话,那就是用功率放大器,这是在ZIGBEE芯片外围设计的硬件电路吧。
用PA的话,那穿墙能力就能提高,成本会多很多吗?

(2)“2.4G的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啊。” 难道说智能家居的话,不应该用2.4G,而用800M的那个?

网友:
1、这东西成本都是小问题,关键是那些测试设备,专业技术能力都要求很高。不是简单的加个放大芯片就能成的事情。建议你就别考虑了~
2、2.4G本身穿墙能力和433MHz的比当然差很多了,尤其成本上考虑,你看看那些ZigBee芯片都多少钱!

网友:
大家好。小弟要写一篇硕士毕业论文。内容是关于ZIGBE技术E的智能家居系统。

我看了一些1,2年前的文献,他们大都采用星型的拓扑结构。

我想问下,如果采用星型的话,那么在房间内的那些终端节点,会不会因为墙的阻挡,而在与中央的主控制器的通信过程中,产生通信问题(例如不能正常通信)?

我想采用树型网络,在每个房间的门口放一个路由节点,感觉这样通信误差可以大大减小,而且还能加入路由的一些理论与算法。

这样虽然增加成本,但是通信效率应该增强不少。

(还有人说2。4GHZ的与800MHZ的还有所不同,800M的不太受影响)

不知各位大侠对于拓扑结构或者其他方面有何建议,小弟在此先谢过。

---------------------------------------------
其实Zigbee技术是网状结构的,某些节点断了,后续的会修复接上,这是它的优点,缺点也证实因为如此,协议比较复杂效率相对低些吧。不过智能家居来说它也是个很不错的方案。

网友:
网状拓扑应该是较好的选择,

网友:
当然是mesh mod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