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一些类似于BT MAC或者ID的信息是怎么保存的

楼主:
小弟请教各位个问题:
手机或者其他的手持设备上都有一些ID号,诸如BT MAC地址或者IMEI等信息,是怎么保存的?

我想,大家可能是保存到了Flash上,那是直接调用底层FMD_WriteSector的接口进行保存还是调用FAL/MDD层的接口进行保存呢?

网友A:
不了解现有的产品的保存方式。
我们做的产品我是在某个驱动直接访问FLASH的特定block来保存。而不采用FAL/MDD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现有的产品的保存方式。
我们做的产品我是在某个驱动直接访问FLASH的特定block来保存。而不采用FAL/MDD什么的

哦,fal/fmd是ms的一些概念,如果你们没有使用他们的那些驱动的话,是没有这种概念的
敢问哥们,你们直接访问flash的特定block,那你们怎么保证那不是一个坏的bloc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