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2位数码管显示45分钟单片机程序,要C语言版

楼主:
题目:秒表设计
    用89C2051单片机,外接12MHZ晶振、1个双LED数码管、上电显示15分钟,0—45分钟调节,5个按键,

具体要求如下:

    1.1位双LED数码管右边1位显示秒,左边1位显示分中间小点起动定时闪,实现秒倒计时显示。
    2.2*3矩阵键盘,以键盘扫描方式取得KE0、KE1、KE2  KE3  KE4的键值,分别实现启动、停止、时间加 减,
      起动时同时 控制一继电器I/O口等功能。

网友:
简单。有money的吗?

网友:
汗个~直接要代码。。。

网友:
引用楼主 dengyu751010 的回复:
题目:秒表设计
? ? 用89C2051单片机,外接12MHZ晶振、1个双LED数码管、上电显示15分钟,0—45分钟调节,5个按键,
?
具体要求如下:
?
? ? 1.1位双LED数码管右边1位显示秒,左边1位显示分中间小点起动定时闪,实现秒倒计时显示。
? ? 2.2*3矩阵键盘,以键盘扫描方式取得KE0、KE1、KE2? KE3? KE4的键值,分别实现启动、停止、时间加 减,
? ? ? 起动时同时 控制一继电器I/O口等功能。

找本教材数上,基本都有!组合一下就ok了!

网友:
做观众吧

网友:
好热闹,我也来围观

网友:
功课要自己做才会

网友:
俺也凑热闹,哈哈,楼主,这些网上代码很多,要自己组合在一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