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的MSComm控件中如何实现波特率更高的通讯

楼主:
    正在编写使用VC++6.0的MSComm控件做通讯的东西,不过实现不了230400或256000波特率的通讯,请问有什么办法?

     是MSComm不够格?还是需要其他什么办法?

网友:
我在以前CSDM的帖子里看到有人说:

  如果需要115200以上的串口,   有2个办法:
  1, 重写Windows下的串口驱动;
  2, 买一个USB转串口的适配器,   然后就可以用460K,   921K   了。   我试过4,5种,   除了Belkin以外都可以。

网友A:
LZ可以用第二种方法,标准的串口应该是由于电气性能,不好支持太高的波特率

网友B:
如果只到 256K 级别,标准串口还是可以支持的,只不过要自己修改驱动程序,难度比较大。楼主还是采用 usb 转串口方式最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到 256K 级别,标准串口还是可以支持的,只不过要自己修改驱动程序,难度比较大。楼主还是采用 usb 转串口方式最方便了...

up

网友:
MSComm没问题,在硬件上下功夫吧 不过窗口转USB口不怎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可以用第二种方法,标准的串口应该是由于电气性能,不好支持太高的波特率

應該不是電氣性能的限制, 現在隨便一個小單片機都可以支持到1000K左右, PC上這種232協議理應更高才對. 應該是Microsoft的驅動設計者不認為PC機上要用這么高的速度了.(除了做開發的, 串口真的沒有什么用了)

但是買個USB轉串口線比寫驅動方便些, 樓主就去買根吧.

网友:
现在使用PL2303芯片USB转串口电路,可以实现921600bps的速度,而且也能在使用MSCOMM控件的串口程序中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