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 2440 中SD卡驱动问题

楼主:
优龙的SD卡是插卡产生中断来识别的,用的是ENT16。他那个BSP里只给了DLL,我想通过修改CFW.C文件中的中断号来给它换一个中断。修改了后插卡就死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CE处理硬件中断第一步是在哪个地方进行的呢?
谢谢解疑!

网友:
DLL里面有绑定EINT16的线程,所以,你在外面改是没有用的。

如果板子还是小量的,那么重新做板子比较好。

如果量大最好找人用money 暴力破解。、、

比如我,哈哈。

网友:
哈哈,这个东西看你怎么选择了。

更换5.0的BSP吧,你以前的一些驱动也面临着大面积的修改。

我现在修改一个外部串口都很是郁闷。

网友A:
可真黑啊,绑定线程。那我用阳初的SD卡驱动程序算了。我用的就是5.0的BSP。
我想把SD卡驱动改成CE启动直接运行,不用中断。就像一些智能手机一样。

网友:
5.0BSP有SD卡源码的。网上好多的。

换吧,反正咱也得找机会学习的。修改驱动正是锻炼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真黑啊,绑定线程。那我用阳初的SD卡驱动程序算了。我用的就是5.0的BSP。
我想把SD卡驱动改成CE启动直接运行,不用中断。就像一些智能手机一样。

这个是行不通的,因为在运行阶段,客户经常要拔下来,不能热插拔,那顾客不是郁闷死了

网友:
我们要求的就是做个非热插拔的,接口是嵌在内部的,不需要热插拔。系统启动时候检查一下就是了,不过我不晓得系统启动检查硬件是在哪个文件进行的,有没有WINCE驱动相关书籍,讲具体实例的那种,谢谢介绍下或者网络文档也可以,我搜的看了都是些略的很。

网友:
带卡启动的话第一次检测并不是通过实际的硬件中断来实现的,而是在驱动中人为的SetInterrupt来触发的。
你如果说不需要插拔SD卡,那么应该在驱动中人为SetInterrupt的地方设置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大侠们的指点先!
今天看了googleman大侠的博客里关于SD卡驱动的分析,收益颇多。感谢个!继续研究,一周内搞不定就改硬件。gsymichael大侠的指点很好很及时。谢谢!马上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侠们的指点先!
今天看了googleman大侠的博客里关于SD卡驱动的分析,收益颇多。感谢个!继续研究,一周内搞不定就改硬件。

大侠?都成大侠了?

我自己现在还在郁闷之中,串口的那个奇怪中断至今我搞不懂,现在也没有人指导一下。大侠受之有愧。

网友:
你做的东西貌似我也要做。真的是前人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