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 5生成SDK失败

楼主:
小弟我用platform Builder 5生成给EVC的SDK,但是sysgen成功后,选择Build SDK时,出现如下错误: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Creating 'required' feature
Adding required files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Roll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Samsung SMDK2450: ARMV4I_Release
Error: This build configuration has not been sysgen'ed
Error add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Error rolling toolkit-specific files

MSI file construction completed.  3 error(s), 0 warning(s).

小弟在网上搜索到微软给出的解决方案,即将配生成的两个配置文件中不同的项都remove掉,但是这样删很多组件都会被删掉,包括小弟需要的全部.net框架、系统的电池驱动、字体压缩、甚至鼠标、命令提示行等

请问各位大侠:这样删除之后得到的SDK还能用在需要.net支持的开发中么?这样的SDK不影响后续的开发么???

急等!!

网友A:
俺没遇到过,是不是要重新build and sysgen一次?
看看这位仁兄实现的
http://blog.mcuol.com/User/iwillbeback008/Article/8133_1.htm

网友B:
是否sysgen后又改了组件?还是生成SDK时多选择了一些东西,如果生成SDK的时候需要加些东西先在sysgen前把相关组件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没遇到过,是不是要重新build and sysgen一次?
看看这位仁兄实现的
http://blog.mcuol.com/User/iwillbeback008/Article/8133_1.htm
[/Quote重新build and sysgen也一样,我就是看了这个贴才有疑问的:这样删除之后得到的SDK还能用在需要.net支持的开发中么?这样的SDK不影响后续的开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sysgen后又改了组件?还是生成SDK时多选择了一些东西,如果生成SDK的时候需要加些东西先在sysgen前把相关组件加好
我什么都没动,直接sysgen,然后直接build SDK的

网友:
请各位注意一下我的问题:
删除之后得到的SDK还能用在需要.net支持的开发中么?这样的SDK不影响后续的开发么?

网友C:
碰到过这个问题,也看了微软那个方法,但是我那个BPS生成的SysgenSettings.out的集合反而大于了anchored.txt,没法继续。后来从网上找到另一个办法,先确保build、sysgen能通过,然后build SDK,出那个3 error(s)错误后,去找\Makesdk\platform.ini,应该有Sysgen=0,改成1,保存。然后用命令行生成SDK:
makesdk.com /inifile:platform.ini
这个方法是可用的。

猜想是不是sysgen和makesdk用的环境变量或者工程配置不完全一样,有的组件直接加进了BSP的BAT文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这个问题,也看了微软那个方法,但是我那个BPS生成的SysgenSettings.out的集合反而大于了anchored.txt,没法继续。后来从网上找到另一个办法,先确保build、sysgen能通过,然后build SDK,出那个3 error(s)错误后,去找\Makesdk\platform.ini,应该有Sysgen=0,改成1,保存。然后用命令行生成SDK:
makesdk.com /inifile:platform.ini
这个方法是可用的。

猜想是不是sysgen和makesdk用的环境变量或者工程配置不完全一样,有的组件直接加进了BSP的BAT文件里。
多谢您的指导!能生成SDK了!
但是这样生成的SDK只有1MB多一点儿大小,跟以前30多MB的SDK差距巨大,这是为什么?

PS:Sysgen=0有两个,我都改成1了,难道有一个不该改?

网友C:
只有1M就很奇怪了,就算删除一堆组件也不该如此啊。
分析一下SysgenSettings.out、anchored.txt、packinglist,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1M就很奇怪了,就算删除一堆组件也不该如此啊。
分析一下SysgenSettings.out、anchored.txt、packinglist,看看哪里有问题
好的,我看看
如果把那些组件都删掉了,那得到的SDK到底是否影响开发呢?比如把.net框架2.0或者3.5删了,对于开发人员开发应用程序到底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