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如何实现开机自动加载dll驱动?

楼主:
现在有一个设备的dll驱动,每次插入usb口都要提示输入驱动名称,所以想实现开机自动加载xxx.dll。
我把dll添加到文件夹里了,platform.bib也修改了,请问,platform.reg里应该如何写?我不清楚reg里怎么写来实现开机自动加载dll。
请您指点下,谢谢~!!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XXX]
    "Dll"="xxx.dll"
    "Prefix"="xxx"
    "Order"=dword:0
    "FriendlyName"="我X你,你X我吗"
----
X:爱

网友:
如楼上,order是驱动的加载顺序,如果你有顺序要求可以设置想要的值,数值越小加载得越早,Prefix的内容就是你驱动中的XXX_Init等函数的XXX,三个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XXX]
? ? "Dll"="xxx.dll"
? ? "Prefix"="xxx"
? ? "Order"=dword:0
? ? "FriendlyName"="我X你,你X我吗"
----
X:爱

咦? 为什么我加进去 系统运行不起来...一直停留在启动画面,哪里我又搞错了?
我说一下我做的 大家指正一下
先把dll文件放到\files目录下
platform.bib里添加ZC030X.dll  $(_FLATRELEASEDIR)\ZC030X.dll  NK    SH
platform.reg按照如上添加,出现问题,那应该怎么加呢?
以前网上查询添加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2760\Default\Default\ZC030X]
  "DLL"="ZC030X.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ZC030X]
  "Prefix"="CAM"
  "Dll"="ZC030X.DLL"
以前是可以的,现在换了新的bsp后这样添加就不行了,一直停留在启动画面。这一块我也不是很明白,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停留在启动画面的画你要看串口打印信息,可能是这个驱动有问题,看了打印信息就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B:
把你的.dll文件放在bsp包的Files文件下,然后在注册表和BIB文件里面添加一些信息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dll文件放在bsp包的Files文件下,然后在注册表和BIB文件里面添加一些信息 就OK了

如果仅仅是把dll集成到系统中的话,就不用在platform.reg里修改了吧?
我现在退一步,只把dll放到files里,bib里添加ZC030X.dll  $(_FLATRELEASEDIR)\ZC030X.dll  NK    SH
运行时还是停留在启动画面,郁闷了....
弱问一下,串口打印信息怎么看啊?

网友:
如果
我现在退一步,只把dll放到files里,bib里添加ZC030X.dll  $(_FLATRELEASEDIR)\ZC030X.dll  NK    SH
运行时还是停留在启动画面,郁闷了....

而没有加注册表的话还是不行那就是其它问题了,因为不改注册表的话是不会加载驱动的,你最好还是看一下pbwordspaces目录下的platform.reg里边有没有加进去

串口信息当然是通过串口连接到PC上看了,默认的话BSP已经把串口打印设置好,估计你也没改

网友:
谢谢大家,谢谢Veabol
确实是其他的问题,发现pb里setting的一个设置不对,改过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