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 mini SD卡 逻辑扇区0 总是等不到令牌0xfe(返回的总是0xff)

楼主:
1G Sandik miniSD卡(SPI模式) 初始化成功
读取0扇区(启动扇区)也成功
返回分区数据(只有一个分区)如下:
从0扇区(启动扇区)的第446个字节开始分别为分四个分区描述(此处由于只有一个分区,所以只给出前16个字字):
[446]---------0x00
[447]---------0x03
[448]---------0x3D
[449]---------0x00
[450]---------0x0B//0X0B说明SD卡为FAT32文件系统格式
[451]---------0x1F
[452]---------0xFF
[453]---------0xD7
[454]---------0xF9//0XF9为逻辑扇区0 所对应的物理扇区
[455]---------0x00
[456]---------0x00
[457]---------0x00
[458]---------0x07
[459]---------0x44
[460]---------0x1E
[461]---------0x00
上述数据 与WINHEX比较 数据是正确的。

其中 读取0扇区(启动扇区)和读逻辑扇区的程序代码是一样的(源代码如下)
   在读取0扇区(启动扇区)的时候 读命令CMD17返回 开始令牌(0xfe)返回  数据返回都很正常
   在读取逻辑扇区0的时候 读命令CMD17返回 正常 可以在等待开始令牌(0xfe)的时候就一直等不
   到OXFE

我是读了0扇区(启动扇区)得到逻辑扇区0的物理扇区位后 再去读逻辑扇区0 的 经果就出现上述情况

两者是不是有些什么地方我没有注意到?谢谢!

/****************************************************************************

*函数功能:      向SD卡读取一个扇区
*入口参数:      无
*返回参数:      无
* :
*创建时间:      2008-11-03
*
*修改时间:
*历史版本:      V0.9------第一次创建
*               V
*备注:
******************************************************************************/
BYTE MmcSdReadSigngleBlock(INT32U sector, BYTE * buffer)
{
        INT8U r1;
        INT8U r2;
        INT16U i;
        INT8U ucTemp[1];
        INT8U retry;
    ucTemp[0] = 0xff;

        retry = 0;
        do
        {
                r1 = MmcSdSendCommand(17, sector<<9);//发active命令
                retry++;
                if(retry>10) return 1;                //超时退出
        } while(r1);

//        if(r1 != 0x00)
//                return r1;

        //等数据的开始
        do
        {
                ucTemp[0] = 0xff;
                r2 = SPIWriteSdPro8Bit(ucTemp,1);

        }while(r2 !=0xfe);

        //while(SPIWriteSdPro8Bit(ucTemp,1) != 0xfe);

        for(i=0; i<512; i++)//读512个数据
        {
                ucTemp[0] = 0xff;
                *buffer++ = SPIWriteSdPro8Bit(ucTemp,1);
        }

        SPIWriteSdPro8Bit(ucTemp,1);//伪装crc校验码
        SPIWriteSdPro8Bit(ucTemp,1);

        return 0;
}

网友:
哎呀,虽然做过,但是貌似不是你这个操作系统。
帮顶...

网友:
SPIWriteSdPro8Bit 是写?还是读?

网友:
遇到过读可以,写就一直等不到开始令牌的情况,后来发现是SPI(硬件SPI)的时序问题
建议把SPI时序放低一点,在初始化的时候等侍次数设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