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如何让Eboot运行菜单模式?

楼主(2009-08-07):
请问大家如何让Eboot运行菜单模式?
Nboot和Eboot有什么区别啊?
菜单
如何

网友A:
说粗糙一点的话,应该是这样的:NBOOT负责将EBOOT搬到RAM执行,EBOOT执行起来后负责将内核搬到RAM执行....
嘿嘿

网友B:
eboot里面就有菜单啊 !
NBOOT的工作就是把EBOOT拷贝到RAM(指定地址),然后在跳转到这个地址执行,就是说EBOOT得到执行

网友C:
我不知道怎么样能让Eboot的菜单显示出来,能说说具体步骤吗?

网友D:
看代码、
跳入死循环,显示完菜单一直等待命令输入,这些都有代码的啊。

网友E:
可以进去了,是我没有人认真看代码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