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通信协议有地方不懂,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协议中有一个地方说:
   数据       定义     传送格式
1100 1000B   浮点读    43H 38H
1100 1001B   浮点写    43H 39H

我怎么也没看明白,
1100 1000B与43H 38H
1100 1001B与43H 39H
是啥关系?怎么转换的?

还有:
数据地址   传送格式
16         31H 30H
32         32H 30H
48         33H 30H

设备地址 6 对应  30 36

就是最终都是16进制。
这些是怎么对应的?

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先友情帮顶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友情帮顶下啊

我来接顶!

网友:
不懂的就别顶了,真的着急。

网友:
数据      定义    传送格式
1100 1000B  浮点读    43H 38H
1100 1001B  浮点写    43H 39H

个人理解  因为我也不懂组态王通信协议
1、1100 1000B  1100 1001B 最后一位应该是读写标志位

2、1100 这个换成16进制是C 而C得ASCII码是67  而67换成十六进制就是43H
    1000 这个换成16进制是8 而C得ASCII码是56  而56换成十六进制就是38H
而对应得1100 1000B应该是十六进制的意思
所以1100 1000B组合起来时 43H 38H 读写标志位是0 进行读操作

3、1100 这个换成16进制是C 而C得ASCII码是67  而67换成十六进制就是43H
    1001 这个换成16进制是9 而C得ASCII码是57  而57换成十六进制就是39H
而对应得1100 1001B应该是十六进制的意思
所以1100 1001B组合起来时 43H 39H 读写标志位是1  进行写操作

网友:
是ascii码  43h就是c  38H就是 8

网友:
数据地址  传送格式
16        31H 30H
32        32H 30H
48        33H 30H

16 转成16进制就是10H  1的ASCII是49 转成16进制就是31H
                      0的ASCII是48 转成16进制就是30H
所有16对应31H 30H

32 转成16进制就是20H  2的ASCII是50 转成16进制就是32H
                      0的ASCII是48 转成16进制就是30H
所有32对应32H 30H

48 转成16进制就是30H  3的ASCII是51 转成16进制就是33H
                      0的ASCII是48 转成16进制就是30H
所有48对应33H 30H

网友:
数据地址  传送格式
16        31H 30H ;"10"=16
32        32H 30H ;"20"=32
48        33H 30H ;"30"=48
所以传送格式是ASCII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 ? ? 定义? ? 传送格式
1100 1000B? 浮点读? ? 43H 38H
1100 1001B? 浮点写? ? 43H 39H

个人理解? 因为我也不懂组态王通信协议
1、1100 1000B? 1100 1001B 最后一位应该是读写标志位

2、1100 这个换成16进制是C 而C得ASCII码是67? 而67换成十六进制就是43H
? ? 1000 这个换成16进制是8 而C得ASCII码是56? 而56换成十六进制就是38H
而对应得1100 1000B应该是十六进制的意思
所以1100 1000B组合起来时 43H 38H 读写标志位是0 进行读操作

3、1100 这个换成16进制是C 而C得ASCII码是67? 而67换成十六进制就是43H
? ? 1001 这个换成16进制是9 而C得ASCII码是57? 而57换成十六进制就是39H
而对应得1100 1001B应该是十六进制的意思
所以1100 1001B组合起来时 43H 39H 读写标志位是1? 进行写操作

这个是正解!呵呵来晚了被你抢先了。

网友:
朋友 标志为 37H,30H  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