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6410 flash 分区问题

楼主:
最近在研究用ce6.0+6410定制系统,打算把flash分成两个区,一个存放系统镜像文件等,
剩下的空间用作存储设备,存放应用程序等。目前按照以下的代码修改后,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系统启动后,只是加载整个flash作为一个分区(表明分区不成功),关闭电源,
系统不能启动(网上评论说,可能删除了系统文件内容,需要修改fmd.cpp文件)。
本人是新手,希望大家指点一下,以下是我的部分代码:

;-------------- NAND Flash Block Device Driver ----------------------------------
; HIVE BOOT SECTION
IF BSP_NONANDFS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NANDFLASH]
        "Prefix"="DSK"
        "Dll"="nandflash.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Profile"="NANDFLASH"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临时添加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IF IMGHIVEREG
        "Flags"=dword:1000
ENDIF IMGHIVEREG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NAND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NANDFLASH"
        "LoadFlags"=dword:1                        ; load synchronously
        ;"BootPhase"=dword:0

        ;临时添加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Flags"=dword:1000

IF IMGHIVEREG
        "MountAsBootable"=dword:1                ; for Hive-based registry
ENDIF IMGHIVEREG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NANDFLASH]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添加 add by mzb
        "AutoPart"=dword:1
    "AutoMoun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Folder"="ResidentFlash"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NANDFLASH\BINFS]
        "MountHidden"=dword:1
        "MountAsROM"=dword:1

        ;临时添加
    "MountFlags"=dword:11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NANDFLASH\FATFS]
        "FormatExfat"=dword:1
        "Flags"=dword:10        ;14                        ; deprecated in CE6.0 (0x4 : FATFS_DISABLE_AUTOSCAN, 0x10 : FATFS_ENABLE_BACKUP_FAT)
        "DisableAutoScan"=dword:0   ;1
        "CheckForFormat"=dword:1
        "EnableWriteBack"=dword:1
        "Folder"="NandFlash"
        "MountAsRoot"=dword:1                ; for ROM-only file system

        ;by mzb
        "AutoPart"=dword:1
    "AutoMoun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IF IMGHIVEREG
        "MountAsBootable"=dword:1                ; for Hive-based registry
        "Flags"=dword:1000              ; add by mzb
ENDIF IMGHIVEREG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NANDFLASH\Filters\CacheFilt]
        "Dll"="cachefilt.dll"
        "LockIOBuffer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NANDFLASH\FATFS\Filters\CacheFilt]
        "Dll"="cachefilt.dll"
        "LockIOBuffers"=dword:1

ENDIF BSP_NONANDFS !

; END HIVE BOOT SECTION
;-------------------------------------------------------------------------

网友:
MountHidden and MountAsROM settings apply only to Windows CE 5.0 and later. For versions of Windows Embedded CE earlier than Windows CE 5.0, replace these two settings with  "MountFlags"=dword:11

MountHidden and MountAsROM设置只适合Windows CE 5.0 和以后的版本。对于Windows CE 5.0 之前的版本,用"MountFlags"=dword:11进行替代。

As of Windows CE 5.0, the MountFlags registry flag has been deprecated.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Mount Settings.
在Windows CE 5.0中,MountFlags 注册键值已经不赞成使用。对于更多的消息,请参阅Mount Settings。

网友:
注册表里面的东西很乱,你本身的注册表没有问题,你添加的估计是按照网上进行添加的吧。网上的大部分都是基于5.0和之前的版本,所以,请参阅6.0的相应要求进行添加。
还有,你希望实现的是BinFS吧,一方面实现分区,另一方面实现添加蜂窝注册表实现永久保存。
如果想要实现BinFS还要实现BP__XXX开头的几个分区函数,具体怎么实现我也在摸索之中!
共同努力吧!

网友:
谢谢,我是打算实现注册表永久保存,前提是要完成分区,在WriteOSImageToBootMedia函数中,我进行了分区,把系统之外剩下的空间,按照DOS32进行了分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成功?还要继续研究啊,加油

网友:
如果只是实现永久保存时没有那么麻烦的,你可以参考http://chenyq2008.spaces.live.com/blog/cns!F73164AC8D0D8D50!245.entry就可以实现了。
如果是要分区,你可以用BinFS完成对NK的保存,FAT管理其他用户存储。其实还是实现BinFS。

网友:
目前想实现分区,不知道在那个位置修改!已经在eboot中的nand.cpp中WriteOSImageToBootMedia函数进行了修改,但是每次启动后系统仍旧默认为一个分区,而且重启的话,系统启动不起来。
  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帖子,说是需要修改fmd.cpp中的函数,因为其中的函数是从0扇区开始的,所以需要在每个函数的操作中,加上reserved blocks。

网友:
涉及到分区就有点恼火了,网上问的多,解决的少,虽然知道有些人做出来了,但是这些东西有的涉及公司信息,又不敢多问,还是自己再琢磨一下吧。
WinCE6.0中已经开放了源代码:
D:\WINCE600\PRIVATE\WINCEOS\DRIVERS\MSFLASH\SRC
参考一下!

网友:
顶一下,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A:
还没解决啊,就是寄存器的问题啊!感觉配置的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解决啊,就是寄存器的问题啊!感觉配置的不正确!

抱歉,说错了。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Eboot中实现的分区。

开始的时候,系统通过u-boot启动,没有烧写eboot,菜鸟啊,还需要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