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开发wince项目的问题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一下资料,然后装好了EVC+SP4还有Microsoft SMARTPHONE 2003 SDK和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弱弱的问一下现在这样开发出来的项目就能在WINCE系统上跑了吗?

网友:
还是用vs 2005吧,EVC单步调试程序的时候那不是一般的慢

网友:
可以在Microsoft SMARTPHONE 2003平台和Microsoft Pocket PC 2003平台上跑,其它平台上不行…

网友A:
"Microsoft SMARTPHONE 2003 SDK和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
PPC和Wince还是有些区别吧。要开发wince的程序,可以安装一个wince的模拟器。
EVC编译器太旧了,对c++特性支持的不好。要是楼主都不熟,还不如直接用VS了。

网友:
LZ可以在标准的wince sdk上进行开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soft SMARTPHONE 2003 SDK和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
PPC和Wince还是有些区别吧。要开发wince的程序,可以安装一个wince的模拟器。
EVC编译器太旧了,对c++特性支持的不好。要是楼主都不熟,还不如直接用VS了。

我电脑上装了VS2008,但是不能生成WIN CE工程,我安装了WIN CE5.0的SDK,网上下的。可是还是不能生成win ce 工程.

网友:
装个中文模拟器,可以显示中文。模拟器的版本比实际wince系统的版本低的话,开发出来的程序就能在wince上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