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串口通信

楼主:
我使用USART1模块进行串口通讯,但调试的时候发现程序进不了中断。

相关代码: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RXD1 BIT7
#define UTXD1 BIT6

uchar dataSedBuffer[100]={"123"}; //发送数据缓存区
uchar redySedLen = 3;             //准备发送的数据的总长度
uchar curtSedLen = 0;             //当前已经发送的数据的长度
uchar dataSedFlag = 1;            //0->没有数据需要发送,1->有数据发送

void Delay_us(uchar count)
{
  while(count-- ){};
}

void Init_clk()
{
  uchar i;

  WDTCTL = WDTPW +WDTHOLD;
  BCSCTL1 &= ~XT2OFF;
  BCSCTL2 &= SELM1 +SELS;
  do
  {
    IFG1 &= ~OFIFG;
    for(i=0;i<100;i++);
  }while((IFG1 & OFIFG)!=0);
  IFG1 &= ~OFIFG;
}

void Init_port()
{
  P3SEL |= URXD1+UTXD1;    //端口功能设置为第二功能
  P3DIR |= UTXD1;         //发送端口为输出
  P3DIR &= ~URXD1;         //接受端口为输入
}

void Init_usart()
{
  U1CTL = 0x00;
  U1CTL |= CHAR;          //8位数据

  U1TCTL = 0x00;
  U1TCTL |= SSEL1;         //时钟SMCLK

  U1BR0 = 0x45;
  U1BR1 = 0x00;          //波特率115200

  U1MCTL = 0x4a;         //小数设置

  ME2 |= UTXE1 + URXE1;   //使能UART的发送和接收
  IE2 |= URXIE1;          //UART接收中断使能
  IE2 |= UTXIE1;          //UART发送中断使能
}

#pragma vector = UART1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1_TX_ISR()
{
   if(redySedLen != 0)
   {
      dataSedFlag = 0;    //缓冲区里数据没发送完
      TXBUF1 = dataSedBuffer[curtSedLen];       //发送数据
      curtSedLen += 1;    //当前位置加1
      Delay_us(10);
      if(curtSedLen >= redySedLen)              //判断是否发送完毕
      {
        redySedLen = 0;                         //清空数据总长度
        dataSedFlag = 1;                        //设置发送完毕标识
        curtSedLen = 0;                         //清空已发送长度
      }
   }
}

void test()
{
  _DINT();
  Init_port();
  Init_usart();
  _EINT();
  if(dataSedFlag == 1)         //如果有需要发送
  {
    IFG2 |= UTXIFG1;           //设置发送中断
    Delay_us(5);
  }
}

void main()
{
  Init_clk();
  test();
}

我的思路是,在程序执行了test()函数里的IFG2 |= UTXIFG1 之后,程序进入串口发送的中断。但是调试的时候发现没进去。
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没有进中断,谢谢了

网友:
最好是设置断点,send端口配置为输出,receive端口配置为输入做一些串口初始化就应该行了啊,除非你的这个串口不能用

网友:
请先用TI官方给出的串口例程试试

网友:
今天换成了串口1,所有的初始化都改成了串口1的配置,虽然能主动发送了,但是发过去的字符不是正常的啊。。。比如说 发0x36,那超级终端应该是显示6啊,可是显示的是2,发0x39,显示的是c。。。也就是说差了一个4,这是为什么啊??有人用过串口1吗??

网友:
大神们知道原因了吗?
说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