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PI接口的WIFI模组

楼主:
各位仁兄:
    哪位用过SPI接口的WIFI
    可以用在PXA270上的,WINCE下驱动完善,并且有很好的技术支持,最好在北京!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还是找SD接口的吧

网友:
用海华嘛 SPI SDIO都有
先说 是你自己问 我可不是托啊

网友:
海华的SPI驱动完善吗??
请问楼上有海华联系方式吗?

网友:
北京海华:010-82961098

网友A:
用过岭义电子代理的usi的WM-G-MR-05和WM-G-MR-09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岭义电子代理的usi的WM-G-MR-05和WM-G-MR-09模块

请问您用这款模块做过SPI接口的驱动吗?

网友:
pxa270下和pxa310下都做过

网友:
能发个WINCE50下的SPI的WIFI驱动吗?

QQ:30571911!
MSN/E-MAIL:wangxin_801115@hotmail.com

谢谢啦!

网友:
这个我们的一个产品中就是用spi 无线网卡  pxa270  wince 5.0

网友:
这样的是比较多,北京岭义电子就有你这样的,我们当时是走的SDIO的,嘿嘿,你的那个,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咨询一下北京岭义电子,嘿嘿,肯定会跟你好的答复,哈哈

网友:
是的,深圳岭义有些接口的模组!驱动比较好用!

网友:
嘿嘿,马甲啊。

我也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