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LCD driver的请进

楼主:
在LCD driver里面,有个细节:RGB数据怎么送往LCD DMA内存空间的? 我不清楚
现在我想把RGB数值,均等于(R+G+B)/3
可不清楚在哪实现?

网友A:
RGB数据怎么送往LCD DMA内存空间的?

s2440LCD->rLCDSADDR1 = ((FRAMEBUF_DMA_BASE >> 22)     << 21) |
                                        ((M5D(FRAMEBUF_DMA_BASE >> 1)) <<  0);

        s2440LCD->rLCDSADDR2 = M5D((FRAMEBUF_DMA_BASE + (LCD_XSIZE_TFT * LCD_YSIZE_TFT * 4)) >> 1);

FRAMEBUF_DMA_BASE就是显存地址,往这里面写数据就会显示

---
你是想做黑白的,你应该继续这个话题 而不是转移到(R+G+B)/3  。。

研究一下display的驱动吧

网友B:
在driver里面的话,就直接由上层来操作dma buff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GB数据怎么送往LCD DMA内存空间的?

s2440LCD->rLCDSADDR1 = ((FRAMEBUF_DMA_BASE >> 22)? ? < < 21) |
((M5D(FRAMEBUF_DMA_BASE >> 1)) <
s2440LCD->rLCDSADDR2 = M5D((FRAMEBUF_DMA_BASE + (LCD_XSIZE_TFT * LCD_YSIZE_TFT * 4)) >> 1);

FRAMEBUF_DMA_BASE就是显存地址,往这里面写数据就会显示

---
你是想做黑白的,你应该继续这个话题 而不是转移到(R+G+B)/3? 。。

研究一下display的驱动吧

我是在继续黑白。我要RGB均等于(R+G+B)/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driver里面的话,就直接由上层来操作dma buffer了

上层操作??

网友:
wince 系统中是由驱动操作dma buffer的,不过楼主如果想设置都为(R+G+B)/3,可以在LCDC中加入相应的转换,应该可以的。

网友:
LCDC?今天我一直在看 暂时还没发现

网友:
你们都偏离了问题的核心了.
既然你想显示颜色到显示器特定位置,那么你不知道这个物理结构,只看资料有什么用呢?
即使这次的问题解决了,以后遇到问题你要怎么解决呢?从头再来?

首先,了解一般嵌入式系统显示的构成.

CPU->graphics controlor->lcd

如果别人给你的硬件是可用的,后面一级不用理会.现在我们来看CPU->controlor这个通道.
控制器里面都有一个GRAM,里面不同地址的数据对应LCD不同像素点的颜色值.往要屏幕某像素显示某颜色,就是将颜色值写入对应的GRAM地址的过程.

一般,CPU都控制器的通讯采用并行总线的比较多.
并行总线和内存可以DMA,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软件写入,不要DMA方式.但是如果有DMA的话,你要知道DMA的缓冲区地址才可以吧~
另外,如果你要传0x1234到pxl(0,0),需要写入的数据和你使用的控制器有关,不同的控制器使用方法不同,不过,过程基本一样:
写入指令(写数据指令)->写入地址(像素对应地址,可以换算成像素的xy坐标)->写入数据(颜色值)

表达能力问题,说的不清楚.
你找你用的那块控制器的资料来看看,保证你以后只教别人.

网友:
谢谢gelu1040,可你有点误解我的意思了.我说的怎么往LCD DMA内存空间送显示数据,就是你上面提到的:CPU->controlor.今天我一直在看LCD display方面的.可还没发现.可在看s3c2416 datasheet的时候看到一个cfg register (名字现在忘记了).明天我处理下这个register试试

网友:
那你就看s3c2416 DMA模块说明啊,要设置发送数据的时候怎么设置怎么发应该都会 写吧,另外,官方肯定会提供一写示例或者库吧.没用过3星

网友:
直接计算好你的值就可以了,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