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虚拟码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开发板上只有6个按键--“上,下,左,右,确定,退出”,各自的扫描码scan_code好像跟硬件没什么关系,我看了键盘的驱动,6个按键通过外部中断触发相应的事件。

在执行相应功能前,程序先给scan_code赋一个对应的值,比如0x6f,然后两次触发m_hevInterrupt事件,就会执行“向右”的功能;scan_code=0x6c是‘向上’;scan_code=0x5a是‘enter’等等。

现在我做的矩阵键盘有40多个键,有数字,字母,还有F1,F2,……Alt,Ctl等键。我想知道wince里定义的这些功能的扫描码和对应的虚拟码都是什么,请问在哪里查找?

因本人接触wince开发不久,不知道我上面的描述有没有理解上的错误。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帮顶了,楼主可以在帮助文档中看一下 WM_SYSKEYDOWN这个消息

网友:
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只是与CE系统中间层接口时,按CE要求的键值传递给系统

网友:
91program 好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只是与CE系统中间层接口时,按CE要求的键值传递给系统

就是想知道在哪里定义呢?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B:
有个头文件叫winuser.h,应该就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头文件叫winuser.h,应该就在里面

楼上这个头文件好像没有呢。
现在我已经知道各键值对应的扫描码,想知道扫描码转换成的对应的虚拟码是什么,具体看哪个文件?哪个函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头文件叫winuser.h,应该就在里面

楼上这个头文件好像没有呢。
现在我已经知道各键值对应的扫描码,想知道扫描码转换成的对应的虚拟码是什么,具体看哪个文件?哪个函数?谢谢

顶一下!!!!!!!!!!!!!!!!!!!!!!!!!!!!!!!

网友:
在驱动程序的文件夹下,在别的cpp文件里应该能找到对应的虚拟码和扫描码的关系矩阵数组的。楼主找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