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

楼主(2010-05-02):
数码管
多位数码管的引脚关系,什么公共端之类的,还有就是那个连接一个hc573的芯片是什么意思~~
芯片
数码管

网友A:
数码管:按照用途不同,分类不同
根据用途可分:“日”字型,“米”字型等等
根据硬件驱动可分为:共阴极和共阳极
“日”字型一般有7个LED显示段和1个小数点,可有共阴极和共阳极
公共端实际上是指:LED灯(数码管实际上可以看做几个LED灯的组合体)相同的极性相互连在一起,
对于共阳极一般接上拉电阻接电源,对于共阴极一般接上三极管等等
至于你说的HC573用于数码管的位的驱动

网友B:
hc573用于位驱动?不是只要有相应点平就可以驱动的吗?为什么还要hc573芯片呢??

网友C:
加上一个hc573.以后会不会使输出电平产生变化呢~
比如说在p1口上面的p1。。。7连接在hc573的d1。。。d7上面。会不会变化呢~

网友D:
数码管说白了就是将几个LED 按照一定的位置整合在一起,
共阳就是所有的阳极接在一起,
共阴就是所有的阴极接在一起。
573是用来做驱动的,同时可以起到锁存的目的(带有输入功能时)!多用于多数码管显示。
只是一个数码管可以不要,但是51的驱动能力有限,需要使用三极管扩流!

网友E:
hc573用于位驱动?不是只要有相应点平就可以驱动的吗?为什么还要hc573芯片呢??
驱动能力除了电位,还有电流大小。。。
由于工艺封装的问题,单片机通常允许的电流不大,所以遇到电流型器件的时候,需要外接驱动电路

网友F:
hc573除了增大MCU的IO的驱动能力之外,也有锁存的功能。也就是可以保存当前的IO电平状态。。假如你使用在控制数码管的IO,同样复用到其他地方,这个锁存器就很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