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上WINCE 环境下怎样实现URL 连接服务器

楼主:
在虚拟机上 能够正常实现连接服务器 取得文件;现在,在设备上,则提示“无法连接服务器”;
代码:
CInternetSession IS;
CFile * pFile;
CString sURL;
sURL = (char *)strDataURL;
sURL.MakeUpper();
  pFile=IS.OpenURL(sURL,1,INTERNET_FLAG_TRANSFER_BINARY ,_T("Accept:*/*\r\n"),-1L);
      //执行这句时,就提示“无法连接服务器”;
.........
跳转进去:在CStdioFile* CInternetSession::OpenURL(LPCTSTR pstrURL,
        DWORD_PTR dwContext /* = 0 */, DWORD dwFlags /* = INTERNET_FLAG_TRANSFER_ASCII */,
        LPCTSTR pstrHeaders /* = NULL */, DWORD dwHeadersLength /* = 0 */)
{.......
hOpener = InternetOpenUrl(m_hSession, pstrURL, pstrHeaders,
                        dwHeadersLength, dwFlags, dwContext);
//这句代码里的各个参数与在虚拟机上对比,均相同;执行这句后,虚拟机上 hOpener 为非空;而设备上为空;继续执行下去::GetLastError为12029;表示没有任何连接服务器;
......
实在做不出来了,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
你的设备能上网不?

网友:
跟PC机同步了 就可以上网的

网友A:
Wininet 确实可以做到,我以前就做过,
只是如果你的设置不拨号,或者通过lan上网你代码写的再好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inet 确实可以做到,我以前就做过,
只是如果你的设置不拨号,或者通过lan上网你代码写的再好也没有用。

constantine说的设置拨号,是不是在设备PDA中设置呀? 我的PDA连网设置是这样的;选用“设置”->"连接"下的"无线局域网"模式的,这样设置不行的吗?

网友:
估计你的设备根本就没连上网络

网友:
我的意思是要不你的设置自己pppoe拨号,要不就通过lan的代理上网,2种模式选一种,你要保证你的设备能上网先。

网友:
通过同步连接上网的不算,那是在调试时才能的

网友:
哦 这样的 那我先试试   谢谢热心的constantine

网友:
还有个问题 就是:
在虚拟模拟机上,当同步状态下,打开一次IE后,再通过程序打开URL时,就提示“无法与服务器连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连网了 还是不行,在VS2005下是wm5.0平台的,设备是dell的X51v系列;这个错误跟ROM是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