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添加新的输入法到内核(不是自带的BSP组件),如何修改注册表?

楼主:
要添加一个手写输入法到内核去,但是不知道要修改哪里的。我编译好WINCE系统后开机在wince添加注册表是可以用的。

我把注册信息加入platform.reg后编译但是不行。不知道是要修改哪个文件,如何修改。烦请大侠指导,谢谢!!

网友:
注册表项是:
[HKEY_CLASSES_ROOT\CLSID\{35716243-ae04-11d0-a4f8-00aa00a749b9}]
@="手写输入"
"Setting_AI"=dword:00000001
"Setting_WritingSpeed"=dword:00000003
"Setting_PenWidth"=dword:00000002
"Setting_PenColor"=dword:00000000
"Setting_ShapeTypeMix"=dword:0000001f
"Setting_ShapeTypeGB"=dword:00000009
"Setting_ShapeTypeBig5"=dword:00000007
"Setting_WhichShapeType"=dword:00000002
"Setting_UseType"=dword:000005e6
"Setting_RecogType"=dword:0000017f

[HKEY_CLASSES_ROOT\CLSID\{35716243-ae04-11d0-a4f8-00aa00a749b9}\DefaultIcon]
@="\\Windows\\ppsipgb.dll,0"

[HKEY_CLASSES_ROOT\CLSID\{35716243-ae04-11d0-a4f8-00aa00a749b9}\InProcServer32]
@="\\Windows\\ppsipgb.dll"

[HKEY_CLASSES_ROOT\CLSID\{35716243-ae04-11d0-a4f8-00aa00a749b9}\IsSIPInputMethod]
@="1"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Sip]
"DefaultIm"="{35716243-ae04-11d0-a4f8-00aa00a749b9}"
"AllowChange"=dword:00000001
"DragStyle"=dword:00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