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Sql CE与Sql Server用RDA方式同步的问题

楼主:
当由Sql CE向Sql Server同步数据时,如果Sql Server上数据表中的记录,Sql CE表中没有的话,那么同步就不会成功,也就是说Sql Server中的数据记录必须是Sql CE数据记录的子集,才可以同步成功。有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谢谢!

同步的方式是通过Gprs进行的。

网友:
直接连数据库呀,这种结构好么?

网友A:
是不是只能把SQL CE 中的同步到Sql Server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能把SQL CE 中的同步到Sql Server呀

双向的都可以。但是就是我所说的存在着的上面的一个问题。

网友:
坚决把它顶起来。

网友:
没接触过。mark下。。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能把SQL CE 中的同步到Sql Server呀

双向的都可以。但是就是我所说的存在着的上面的一个问题。

注:我说的双向,是通过Sql CE也可以同步得到Sql Server的数据,同时也可以由Sql Ce端把其上的数据同步到Sql Server。即两个过程,Pull和Push

网友C:
好像从SQLServer拉数据到SQLCE中,每次都是拉一个表,也就是说SQLCE必须没有该表。
 SQLCE推到SQLServer中,好像没限制。

 我以前用的SQLCE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从SQLServer拉数据到SQLCE中,每次都是拉一个表,也就是说SQLCE必须没有该表。
 SQLCE推到SQLServer中,好像没限制。

 我以前用的SQLCE3.0。

从Sql CE推到SqlServer对表来说是没有限制,但是数据记录上有限制,就是如果Sql Server上有的数据记录,Sql CE上没有的话,那么就无法从Sql CE推新的数据到Sql Server。

网友:
从Sql CE推到SqlServer对表来说是没有限制,但是数据记录上有限制,就是如果Sql Server上有的数据记录,Sql CE上没有的话,那么就无法从Sql CE推新的数据到Sql Server。
---------------------------------
 SQLCE没数据,当然就不能推数据到SQLServer上啊。
 这个推的动作就是把SQLCE数据上传到SQLServer。

网友:
SQLCE上有新的数据,但是Sql Server上有的数据,它没有。

网友:
问题解决。谢谢各位的参与。

若有遇到如此同步数据的此类问题,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