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采集

楼主:
我现在想用个电容式湿度传感器,来采集湿度,用555采频率电路我可以做,假如我不用采频率的方式怎么做?有没有其它方法,介绍个......

网友:
大多是频率输出型的吧?
难道你想用传感器的谐波分析测量法?
个人认为采频率的方式比较好 。

工作一年菜鸟前来帮忙顶贴!!!!!

网友:
交流电桥也行的

网友:
交流电桥怎么做?

网友:
用电容或电感做桥臂,构成电桥
可以参看传感器原理一类的教材,上面都有交流电桥

网友:
CHR-01阻抗型高分子湿度传感器

你查下看够不够你用。

网友:
转化成电压;

利用ADC采集电压 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化成电压;

利用ADC采集电压 就OK.

这个方案比频率的要稳定,通常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化成电压;

利用ADC采集电压 就OK.
这样成本也高了,内部集成AD还可以,要不然还得加个片子

网友:
我想问下湿度的怎么转成电压信号呢?

网友:
以前看书上有自己用传感器,搭频率转电压电路,然后ad采样来测量的、

我做过用hm1500 相对湿度传感器。价格在100-150元每个,他直接输出0-5v的电压,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