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用vs2005实现usb通信

楼主:
我用vs2005开发一个usb通信的程序,程序在wince下运行,程序的一端是运行wince的外围设备,一端是PC机。设备与PC机是USB数据线连接的。用VS2005写的程序通过ActiveSync和USB数据线能够下载到wince设备上运行,说明usb口已经驱动了。我现在想把wince产生的数据发送到pc机上以及接收pc机传来的数据,该怎么实现?

网友:
用Socket可以的 C/S 结构

网友:
应该有2种吧,一种通过ActiveSync来通信,一种是直接通信。

网友:
   socket是网口通信,用不上。2楼说的RAPI是怎么回事啊,请详细说一下。3楼说的2种,我的应该属于直接通信类型的。敬请各位都详细给我解释一下吧。

网友:
用activesync比较方便,设备驱动和pc驱动都不需要单独开发,只要按照sdk提供的接口来传递数据即可。

直接通信,必须禁止activesync,然后在ce设备端加载自己单独定制的usb驱动,pc上也需要有对应的定制的usb驱动,并运行同步软件,然后两者进行通信。

工作量和难度来说,后者更大些,除非你们已经有类似的成熟驱动。

网友:
    那就用activesync好了,但是怎么用呢?谢谢你了shuiyan,你总能给我指出比较明确的方向。上一次wince自动拨号的问题都是你回答的。我决定把分给你了。还期待着更多的答案。

网友:
什么武器把造的

你妈个中国垃圾, SHIT ,
FUCK AGAIN

网友:
楼主我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您是否已经解决这个问题??能否提供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