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B 编译的东西有点奇怪,大伙儿帮我分析一下,呵呵。

楼主:
我独立编译一个驱动,但是出来的DLL 显示的时间还是 以前的时间,但是打包进内核又是修改了的程序,有效果,呵呵。
以前会立即显示新的时间的。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奇怪。

呵呵。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了。

网友A:
楼主是直接编译的吧?你先删除原来的驱动DLL,刷新一下,然后再编译看看。

这种现象应该是时间信息没有被Explorer实时更新,CE下好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直接编译的吧?你先删除原来的驱动DLL,刷新一下,然后再编译看看。

这种现象应该是时间信息没有被Explorer实时更新,CE下好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估计是,
但是以前不会这样的,我还以为没有编译出来呢。

网友:
先删除 在编译,肯定可以,呵呵 不过我的好像就可以立即刷新过来

网友:
引用楼主 gooogleman 的回复:
我独立编译一个驱动,但是出来的DLL 显示的时间还是 以前的时间,但是打包进内核又是修改了的程序,有效果,呵呵。
以前会立即显示新的时间的。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奇怪。

呵呵。

实在不行吧dll删了重新build一下?
这个。。。很神奇。是不是路径没对啊。。

网友:
右键单击看一下属性
创建时间和修改时间是不一样的

网友:
今天自己好了。晕